[存储] ShineDisk M758 120G SSD 固态硬盘 号称MLC颗粒

楼主(2019-06-07):
今天到货,拆。。。。号称MLC,大家看看吧~

找不到这闪存资料,像镁光又不像镁光,大家说说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电路板的面积好像不太对劲,真正的MLC价格,好像比TLC要贵不少,单MLC颗粒容量好像没有超过64G。

网友A:
TLC,也可以开MLC,容量会变成60G

楼主:
单片128G,应该是BGA132封装。闪存logo少个M,像镁光又不像镁光,是什么品牌?

网友:
i家的片子 很早就换标了

网友B:
听说,早期的MLC盘寿命并不一定比现在的3D TLC强,不需要迷信MLC

网友:
一直在用金典的S400 240G 和英特尔535 240G  530 120G pro 2500 180G*2都算是MLC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早期的MLC盘寿命并不一定比现在的3D TLC强,不需要迷信MLC

早期的MLC只需要24b/1KB的ECC就能做3000PE甚至更高、3D TLC如果用同样的ECC,PE连500都做不到,不要被JS洗脑,TLC铺货只是为了降低成本,至于速度和寿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也可以开MLC,容量会变成60G

这开的128G,当前是MLC模式、如果开了TLC模式是192G

网友C:
品牌是IMFT,intel和镁光合资的

网友:
江波龙代工出品,问题不在于mlc,而在于寿命

网友:
在淘宝搜固态经常看到这牌子,价格低.一不留意还以为是Sandisk-闪迪还有刚看标题我也以为是Sankdisk

网友:
MLC的闪存是没错,不过详细信息看下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是IMFT,intel和镁光合资的

赞同,INTEL SsD7就这货

网友(2019-07-31):
看编号应该是intel的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