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36焊台维修求助!

楼主(2019-06-07):
前一段时间从闲鱼撸回一台936.看是学生,也没多问。结果车翻了。到手变压器无输出。烙铁芯无阻值。目测主板是写的936A,专门给卡萨帝936用的,使用1321加热芯。
后从淘宝买回加热芯,变压器正好自己捡一只,换上正常。但是现在问题总也是搞不定。换上芯以后,主机红灯一直亮,不加热。对照引脚定义又没错。隧给淘宝老板打电话 ,老板好人一枚,直接二话不说又发一支,插上故障依旧。再与老板沟通,老板说试过发的货。那我想是不是问题在自己这边。
然后把加热芯又换脚量一遍,这里就有点醉 了。不是说的插脚对自己从左到右逆时针吗?1,2加热,4,5检测是吧?结果是15通,有电阻,24通,有电阻,我买的是直插式的。

我又把到主机的引脚跳脚接了一次,这一次接完烙铁总算发热了,但是一直都不烫手,能感觉到明显有热量 ,但远不到烫的程度。我现在是有点没主意了,请教万能的坛友吧!

一:方便的话给我个主机上五孔的定义;
二:插线头对自己的时候地脚也就是3脚是朝下没错不?不然朝上就数不出来左到右逆时针了。
三:插线头的针脚定义是否按上述方法定位,然后是否1,2加热,4,5检测?、、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e289ec08a1284ac8504365.html

我才刚学,看那电路图有点晕。我的板是1321的,芯也是1321的。还要改成1321?

网友B:
觉得应该发点图,让各位大能给看看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发点图,让各位大能给看看才比较好。

反复焊线,反复拆,至少我现在不会再去弄它了。先丢一边了。再搞自己要吐。么蛋一晚上没搞定这么个货。

网友C:
老论坛有点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论坛有点老图。

老坛的图都打不开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坛的图都打不开了呢……

你百度一下也应该能找到这个图很。中国大多数936焊台都是放白光的。

网友:
如果说温热,试试把可调电阻和板子的温度校准电阻都拆下来量一下,边拧边量的那种,看看两个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坛的图都打不开了呢……

好的,有个方向就行,非掌感谢!晚上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一下也应该能找到这个图很。中国大多数936焊台都是放白光的。

这就ganga 灰常了。看不太懂,我高龄小白是也。。。。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垃圾936已经能正常工作。总结原因,1321芯插拔式发热芯针脚定义从一开始就受了网文误导,量错了位置 ,原来1321直插式拿回来还得改一下到机器的针脚位置。就这么一岔,给我岔到国外去了,擦。把脚位置一调换,OK,然后也亲身经历 了一次烧红烙铁头的情况,再把传感双线调换位置,所有故障排除。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2019-10-09):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垃圾936已经能正常工作。总结原因,1321芯插拔式发热芯针脚定义从一开始就受了网 ...

恭喜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