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铭瑄 128G A6L 号称MLC SSD 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19-06-07):
也是今天刚到货,二话不说,拆。。。铭瑄 128G A6L 号称MLC SSD 固态硬盘。

主控PHISON(群联) PS3111-S11-13,闪迪颗粒,这个号称MLC又是找不到资料,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颗粒。。。

网友:
会不会是跟零几年改字CPU散片有一拼,建议先跑一遍写入和坏块等测试。

网友:
最近很多号称MLC的固态硬盘,128G才99,估计都是号称而已,不过,便宜,又保修3年,用坏再说吧

网友:
玩玩还行,别存重要数据就行~

网友:
掉盘王主控群联S11加上闪迪颗粒,真心不看好这个固态

楼主:
单片128G,应该是BGA132封装。

网友:
没缓存的都不好玩

网友:
S11主控可以支持MLC了?!

网友:
做工越来越像U盘了,白瞎了这壳。。。

网友:
铭瑄固态还可以   之前装电脑给别人用过   到现在几乎4年了   经常使用 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固态硬盘还是饥饿鲨的做工好,堆料,养眼,重手

网友A:
单存储心片的不是TLC就是QLC
因为MLC单必片应该能买到最大一个是32G的,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存储心片的不是TLC就是QLC
因为MLC单必片应该能买到最大一个是32G的,所以。。。。。。。。。。。。。。 ...

实际上,单片128G,单片256G的都有、

镁光的单颗1T(128GB) 2T(256GB) MLC颗粒仔细看看有多少个不同的料号?

东芝的0DDL 0EDL 0DFK 0EFK、单片128G,1EFL 1DFL单片256G,MLC
闪迪的15117 05044 15143 15144 05239 05480 15023单片128G,15139 15232 15233 15239单片256G MLC
三星的K9HKG MKG,UGK,单片128G,MLC
太多了数不过来、
你不要误导人说MLC最大只有32G的,会被笑死的

网友:
居然就一个颗粒,如果3个焊满,是不是能达到480G?

网友:
3bit mlc,4bit mlc,都是mlc,没毛病。

网友:
群联竟然芯片外售了!!!原来一直是搭配自家的东芝白片,组装好销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