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TCL电视蒙胧美症状---已修复

楼主(2019-06-07):
一台TCL电视突然就变成这样,充满着蒙胧美,请问下坛友这是哪里问题。

以下为更新
刚刚过去确认了,右边坚线确实存在的,就一条,看起来错是比较轻的,整屏蒙白蒙白的。
该机有七八年了吧,型号为L42E9FBD,机背两大块安装是掀背式,背壳有两小部份是掀开的,
类似一边装了合页一样,这样拆板就不用拆整个后壳。
l按照大家的指点,拆开看后,大的就电原板+主板,另几块板(不太知道名称)完全找不到逻辑板,更找不到AS15......真的无从下手了。
不过在电源板上,发现了几个怀了的电容,难道事故因他们而起?

修复更新

这是电源板的电容(上面),
1000u的测出来只有二百多,五百多,拆的电脑板上的

这是第一次买的逻辑板(右边)上部份(圈着)还缺件
圈的贴片电容严重缩水,完全不敢用,芯片为HX8915-A,退。卖家图片还说实物拍摄。

第二次的逻辑板,不缺件,电容也没什么缩水,
伽马芯片是RM5101(原板为AS15-HF),据说更好

顶部底音炮部份,逻辑板就在这下方铁盖里

逻辑板就藏于此

更换逻辑板修复。右边的那条黑线还在,没办法了。

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我猜是排线或者逻辑板

网友B:
我猜是电视机坏了

网友C:
记得以前看坛里高人说过是哪个信号的问题,可以找下相似的帖子看看,是逻辑板的问题,不想修就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排线或者逻辑板

排线没动过应该不会坏吧?
还没拆过不知逻辑板长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电视机坏了

可以肯定你猜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看坛里高人说过是哪个信号的问题,可以找下相似的帖子看看,是逻辑板的问题,不想修就直接换吧 ...

能帮找到相关的贴子吗

板子复杂的话估计也是直换了

网友D:
右边还有一道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还有一道竖线?

没有坚线,换台就没

网友:
先看看排线,再查逻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坚线,换台就没

可能是板子上的一个叫AS15的芯片的问题,可以自己换试试:
https://www.jdwx.info/thread-533544-1-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c04e9b7fdd36a32d7275814a.html

网友:
一台TCL电视蒙胧美症状

网友:
先看排线,再查逻辑板,应该可确定哪部分问题,再对应解决。

网友:
是不是亮度不可调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楼下的高手请回答

网友:
雾里看花美.

网友:
先检查电容,再重插排线,再不行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试试!

网友:
一台TCL电视蒙胧美症状 接线问题?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怀孕的电容换了就很可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