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特8500 ups备用电源

楼主(2019-06-07):
小型ups

山特

后面,有插座

拆开

松下电池

没看到容量,没电了

保险没坏,估计就是电池不行了

拿掉电池

电路部分

前部

中部

后部,

散热片上的管子

40A的蓄电池保险丝

网友:
型号是B 500 不是8500,B代表基本款后备式,500代表输出非有效功率

网友A:
这帖子真水,你干脆直接拍张外壳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真水,你干脆直接拍张外壳得了

哈哈,又来捣乱,来人,把专家给我叉出去

网友B:
这个还能用吗?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想不到现在山特也学会缩水了,真是能省则省啊
原来这型号UPS里面都是7Ah的蓄电池,现在虽然还是松下,就拿一个5Ah的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用吗?好的还是坏的?

可能电池不行了吧,因为一般也没人用,估计放坏了

网友:
我这边全新的都没有人要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不错,可以用在电动车上,输出220v

网友:
我一个山特外形和这差不多。。里面是俩串的松下。。很久没用一个电池亏电不开机了。。拿个外接12V并进去就能开机。。

网友:
好像不是免维护电池,可以加水的

网友:
换电池就好~

网友:
打算怎么搞,换电池用还是拆板子

网友:
里面怎么没有变压器呢?之前拆过一个,里面是变压器 ,可以升压

网友:
Tg500一样的板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池还有电,估计容量也不行了,正想咸鱼卖了呢。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隔离变压器烧了,用一只直流电源给逆变器供电,得到隔离的220V电源。。。。。

网友:
起码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啊

网友:
这个只能用5分钟左右,和电池容量没关系,程序设定就是短时间的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高端型号,这叫B500,不是85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