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特色的喊话器电源

楼主(2019-06-07):
走路看见一个小黑盒子,捡起来一看,有交流电源插头,有输出插头(老眼昏花,没看清上面的字),以为是个电源适配器,看着体积,掂量一下重量,判断不出内部是工频变压器(这个体积比一般的工频变压器小)还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没有这个重),拆开一看,真是山寨特色的电源!
就是这个东西。交流电源插头可以向上掰,收回。

插头一侧。

抬起插头。

输出插头。

说明。其实说明已经很清楚了:6V,最大输出500mA,充电8~10小时,容量2000mAh,应该是铅酸蓄电池。

上面还有一个小盖子。可以看出是3格的免维护蓄电池,带一个出气口。

这应该是个自带充电电源的小电瓶,根据体积和重量判断,充电电路肯定是阻容降压电路,拆开看看吧。1u的电容,充电电流60多mA,如果充10个小时,电瓶也就是600多mAh吧,与2000mAh差距挺大呀。

这是电瓶部分。

弹簧下面是交流电源插头,靠两只弹簧压着,以免接触不好。

板子元件一面。

指示灯亮起,可以充电。

充一会,测电压。

这个电源应该是那种老师上课或者是导游绑在腰间的喊话器用的,典型的山寨产品,电源也很有山寨特色。如果是铅酸蓄电池正品应该也不错,但这种小铅酸蓄电池做工粗糙,偷工减料,用玻璃当电极的隔板,由于玻璃较厚,导致电瓶极板数量减少,电瓶容量明显不足,但电瓶重量达标(玻璃重啊)。
谢谢围观!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哈哈哈,牙膏

网友:
感觉里面还不错

网友A:
这个就是最早的“二合一”移动电源吧,现在小米也有这种移动电源,长得和这种喊话器电源很像,也是侧面有折叠插头,但是容量大多了。

网友B:
铅酸确实不行,也只能拼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确实不行,也只能拼价格了

现在锂电池都便宜了,铅酸拼价格已经没优势了

网友:
各种小电器,都输在这小铅酸电瓶上面了,电池真心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最早的“二合一”移动电源吧,现在小米也有这种移动电源,长得和这种喊话器电源很像,也是侧面有折 ...

好像小米之前,品胜就有了,当初好像100多元一个,省得带手机充电器电源。

网友:
和前些天修的喊话器配的电源一样,还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多功能移动电源"参数没写不明

网友:
手提喊话器电源,电瓶时间长就不行了,前几天也捡了一个,喊话器正好用上,免装4节一号电池。

网友:
非隔离,充电时输出线上是带电的

网友:
这种像早期的移动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这模具非常差,不敢直视。。。。。

网友(2019-09-01):
認真發帖認真發帖認真發帖認真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