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省3块5,自个做闪光灯冷靴底座

楼主(2019-06-07):
之前撸了个闪光灯,寻思装个底座比较拉风
马家一看,才3块5还包邮
本想直接撸了,不过突然看到这壳子

这不正是偶要的底座么!

那就开始折腾
先锯掉盒子两侧安装板

抛光后还可以

顶部开槽

尺寸按闪光灯实际热靴

开口处倒角,方便插入

OK,做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用闪光灯试试

厚度正合适,也方便锁定

热靴口后部有挡片,就只到这个位置

立起来看看

“看偶么?”

“哼”

倒过来,也能立住
但感觉不是太稳

那就把开口再改一下,方便插入更深

位置差不多了

底部暂时空着,找到合适的防滑片再贴上

再看效果
呆若木鸡

仰天长啸

闪光灯靠后,感觉稳些了

OK,收工
得益于这合适的壳子,当然还有偶的眼光
一番折腾,这3块5总算是省下来了

网友:
好的不得了

网友A:
赞一个!似乎看到熟悉的面孔!

网友B:
工艺不错!还是原厂的灯呢。我也买了个灯,一年没用几次

网友C:
楼主手艺确实了得,但是一只热靴也不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似乎看到熟悉的面孔!

啥,闪光灯的表情?

网友D:
这壳子挺合适的,值3块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错!还是原厂的灯呢。我也买了个灯,一年没用几次

这个灯很老了,现在只能当手动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壳子挺合适的,值3块5了

嗯嗯嗯,偶看到它就觉得很合适做这个

楼主:
有这么好?还不得了!

网友E:
楼主知不知道热靴接口哪家有卖?我找来找去只有闪光灯的维修配件,35块一个。

网友:
做的很协调,又省了35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确实了得,但是一只热靴也不要多少钱啊

偶看到马家最便宜应该是3块5包邮,3块5哦

网友:
这个灯我有一个,胶片时代的,后来用数码就没法用了,换了SB-600和SB-900。我记得SB-28是没有无线引闪功能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扔仓库里十几年,那么你装个底座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闪光灯的表情?

我干了20多年年闪光灯。。。。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好漂亮,颜值完败四大美女。。。。

网友:
良心底座金属的

网友:
元首太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不知道热靴接口哪家有卖?我找来找去只有闪光灯的维修配件,35块一个。 ...

离机热靴连接线?
偶没撸过,这灯也是才撸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