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力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9-06-07):
又到了开空调的时候,发现遥控只能开关,调不了温度,打开遥控后盖原来是电池漏液了。
拆开后发现有几处按键铺铜和过孔被电池液腐蚀没了,找来铜胶带重新铺铜,把过孔断开的电路补上,完美复活。

网友:
做工还行  连遥控器都大胶水了

网友:
还是不要用普通电池了,弄点便宜的镍氢用着至少不会漏液

网友:
不用了最好把电池取出来,要用的时候在装

网友:
格力空调遥控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良心产品。

网友:
手头有一个,一按任何键就重启,估计是接触不良,或者电容不行了

网友:
用热熔胶把电池仓的缝隙堵上,这样就算漏液也漏不到电路板上面

网友(2020-08-07):
这个主芯片封装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A:
这款可以加背光,三秒自动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可以加背光,三秒自动灭

请教一下,怎么加

网友:
焊工渣得很,看着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加

红外发射管下那两个大空焊盘标有LED+-,沿线路过去那个Q2补个NPN三极管,好像基极再补个几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管下那两个大空焊盘标有LED+-,沿线路过去那个Q2补个NPN三极管,好像基极再补个几K电阻 ...

谢谢,试试

网友:
家里的用了11年了。

网友(2024-10-28):
麻烦问一下那个晶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