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拆修自动挤液体机哦是洗手液

楼主(2019-06-07):
『X拆解』拆修自动挤液体机朋友单位的,突然不能工作了,然后朋友修理的时候正负极接反了,彻底不工作了。带来给我折腾一下
这里是倒液体的

上面那个圆孔是指示灯

放电池的,4个5号电池

开关,红外感应窗口,和出液体机

底面就是这样的

背面,挂在墙上

整理外观就像个安全帽

初步测试,用手感应,LED灯亮,但是除了亮灯没有任何反应

看下接线,除了凌乱就是乱

电机泵推动空间,把液体挤出去

整体电路板却很简单,测试没有看到坏的元件

后来死马当活马医,对换其中两个三极管,运行正常。。

真的是尴尬的修复。。

网友:
X同学这运气不错啊,估计是元件那里虚焊了
等牙膏ing

网友:
为何想到要对调三极管

网友:
挤洗手液,没用过

网友:
我们单位也搞了这个,结果没有用多久就换掉了

网友:
医生又捡到宝贝了。

网友:
感觉里面还行

网友:
竟然想到对调三极管,脑洞大开啊

网友:
我以为给公牛挤奶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是摩登时代,以后爱爱都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了。。。。。

网友:
三极管有时会是这样的,正负反接造成内部逻辑错位,好在没有击穿

网友:
謝謝分享  这个用过 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