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ATA扩展卡

楼主(2019-06-07):
6-8口 主要是低功耗。网上很多二手SAS,性能足够,一查功耗,比我的NAS功耗还高(已经安装了4口I350千兆网卡和2.4G/5G无线网卡,目前硬盘休眠15W)。

网友A(2020-01-25):
玩NAS就不要想着低功耗了,我能说我UPS的空载功耗都50W了么(功率计实测)?
功耗也不是查出来的。。。更不是某大师测算出来的(软件测试和功率计测算经常有超过50%的差距)
其实算算就算是50W的差距,一年的电费也只能买个低端的亮机显卡(或者是半条工薪阶层抽的烟)
50W*24H*365DAY=438KWH

一般板卡的功耗都不会太高,毕竟PCIE协议里面供电是有限制的。

还有就是非直通的卡一般都不支持硬盘休眠,特别是阵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NAS就不要想着低功耗了,我能说我UPS的空载功耗都50W了么(功率计实测)?
功耗也不是查出来的。。。更不 ...

所以我一直没有安装UPS。。目前的主板是联想直流的,可以直接用电池充当UPS。

目前我的NAS静态功耗不到20W(功率计实测),4口SATA扩展口,4口I350网卡
硬盘休眠无问题。
目前的4口扩展卡功率在2-3W之间(功率计对比装卡不装卡计算)。

网友A(2020-02-27):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一直没有安装UPS。。目前的主板是联想直流的,可以直接用电池充当UPS。

目前我的NAS静态功耗不到20 ...

你那个是直连卡吧?好像开启了RAID都不支持休眠。。。之前一帮老鸟那么说的,
我机器是常年不让它休眠。GEN8 长年挂PT。。。
实测4盘静态功耗在40W左右,4盘插满(PT基本保持做种状态,都是老种子,没需求,上传速度200K左右)。

其实想想看,功耗也能接受。 买个视频网站会员一年都要不少钱。PT能看很多到视频网站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国外大片国内没引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直连卡吧?好像开启了RAID都不支持休眠。。。之前一帮老鸟那么说的,
我机器是常年不让它休眠。G ...

网上听说9217 8i阵列卡刷了直通后磁头不能归位休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我的NUC8待机才几瓦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B:
我的NUC8待机才几瓦

晒下配置啊。  这玩意就是低功耗的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晒下配置啊。  这玩意就是低功耗的才有意义

Intel NUC8i7  待机i5和i3也差不多。
ddr4 2400 16X2内存,760P+PM863a固态
满载也不超过90W(电源适配器是90W的),很省电的

网友:
6台蜗牛,把以前的itx黑群晖都淘汰了
重要数据RAID1,不重要的数据basic
目前3TX8+8TX2=40T的硬盘,还有两个500G 2.5寸的
用黑群晖好几年了,还没有出现过掉盘、丢数据的情况

以前最担心升级系统,现在蜗牛都是把机械硬盘抽出来折腾系统,系统正常了再把硬盘装回去修复一下
而且多台群晖经常直接交换硬盘拷东西

网友:
闲置一个4口的,买来上机测试了下黑裙能用,结果换了主板没用了,需要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