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电视盒也堆料!TW公司VGA电视盒拆解

楼主(2019-06-07):
七八年前路过旧货市场一次,转来转去,发现有一个TW公司的电视盒卖。这个电视盒硕大无比,大概是普通电视盒子的2-3倍。
隐约感觉是2000年左右的产品,深色的大塑料壳,古板的工业设计。

好丑的外壳

后面的接口丰富 两路VGA输出,一路复合视频输入 一路复合视频输出,S端子,射频输入 电源
我当时比较好奇,这个古董怎么实现隔行扫描转VGA逐行的?帧率也不一样。
于是花了10块钱买回来研究研究。

拆壳

拆机发现里面一块大PCB,堆满了2000年左右的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熟悉的高中频部分。
TDA8361,超级芯片电视前流行的芯片,带中频放大器、图像伴音、NTSC/PAL彩色解调、行场扫描等
TDA8361右下角的3.58/4.43M晶振 用于彩色解码时钟。
TDA4665是PAL制用的一行延迟线,把模拟的色度信号延迟64微秒。

伴音解调用的陶瓷滤波器/陶瓷鉴频器。
下面的那个小芯片是个音频功放。

CTV222s,飞利浦的电视单片机
用来控制节目选择,音量调节,屏幕显示什么的。
这机器原配一个电视的遥控器,毫无违和感
下面的elan单片机应该是处理一些其他指令,比如开关机什么的。

关键部分:RGB信号转VGA信号的关键器件
TDA8361解调复合视频信号,彩色解码后出RGB信号。通过三路TLC5510转换为8bit 20Msps的数字RGB信号。
后面紧跟的三片应该是视频存储器,CS83LB01
这芯片找起来有一定难度,找了几下没有资料。

那个TW-001被打磨掉了,感觉可能是个GAL16V8之类的东西,组合逻辑芯片。用于产生读写时钟/片选?

VGA视频输出部分。
VGA口附近有个PI5V3300,一个高速的模拟开关。好像是切换两个VGA口输出的(一个DB15,一个圆口)

奇怪的是,数字视频信号进入CS83LB01后,好像没有其他的处理电路,直接出去了,比较奇怪
也有可能这个芯片是个定制的ASIC,只是集成度不高。只能处理一个通道的信号。

关于液晶显示器专用盒子的疑问
十几年前液晶显示器刚流行时 ,市面上出了一款液晶专用的电视盒。像这种老的电视盒子只能用在CRT显示器上。
尝试将这个盒子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上,没有信号时屏显还比较正常。有信号就黑屏。但是用CRT却可以显示。
打开CRT显示器的菜单,显示场频居然是50Hz。感觉这种老的CRT专用盒子,应该只是把隔行扫描变成了逐行扫描,行频提升了一倍,但是场频没有提升。
CRT显示器可能就忍了
但是液晶没有这个格式,导致兼容性差。

收拾收拾 装起来 万一哪天要用TLC5510呢,拆下来做个玩具示波器

网友:
谢谢分享,基本就是一台CRT彩电,去掉屏幕换成VGA输出。。。不像现在的盒子一个芯片搞定一切。。。

网友:
许多名称弄得我赶脚自己就是一个傻子——本来就是傻子,电路我一点都不懂啊——学习了

网友A:
深圳同维电子做的,也有一台

网友:
这电视盒肉也真够多的,当年的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这确实是一个很早期的VGA电视盒,  倍线处理简单粗暴. 但是特别复杂.

后期的VGA电视盒 无论是否标称支持LCD, 基本上里面都是HDTV级别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如果这东西支持rgb或者分量输入就厉害了,crt显示器描边彩监。

网友(2019-10-31):
当年这种要一千多到两千

网友(2020-07-09):
当年在电脑城捡过一个二手用过几天,这货就是集成度低,跟堆料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同维电子做的,也有一台

在同维SMT混了两年,当时好像做光猫和路由器的

网友:
单片机啊这是

网友:
奇怪的是,数字视频信号进入CS83LB01后,好像没有其他的处理电路,直接出去了,比较奇怪?

我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它是和电脑共用显示器的。这个就好理解了。

网友(2020-08-27):
遥控器是3010芯片的

网友(2023-03-09):
这个看着很壮观啊。强!

网友(2023-10-08):
不错的东西,好

网友(2023-12-22):
这玩意不就是射频或者视频信号转vga给crt显示器玩的嘛,我不觉得这货有多高级啊

网友:
当年用过这个盒子,用三星743DF看电视,可以无缝切换电脑与电视显示,而且自带喇叭,倍感亲切。记得里面就是有一关键芯片被打磨掉了型号。后来,液晶逐渐普及了,模拟电视也加密了。闲了几年,最后60元在闲鱼出了,没想到到遭遇了到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