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润宝轻骑兵CNA-340有源音箱全网首拆,大多数人没见过

楼主(2019-06-07):
润宝轻骑兵CNA-340有源音箱全网首拆,大多数人没见过。润宝轻骑兵有源音箱,我国最早的木质有源音箱,90年代横着走的货,千八百块的,反正我那时是买不起的,不过后来轻骑兵就没有后来了,没影了。今天是端午节,为了让大家看看,不去爬山,拆音箱,谁让咱们好这口,没办法。这款音箱用的全是双信喇叭,不知为啥原因2个5寸低音是并联的,同级别的漫步者R2800也是双信喇叭,80W变压器有点小,我烧了一晚上,早上拆时非常烫手了,大方点弄个100W多好,轻骑兵6900就是100W的,功放依然是哪个时期高档音箱专用的LM1875,两个LM1875最多30WX2,不知道轻骑兵脑袋是烧坏了还是怎么的,竟然标称45WX2,没拆前怎么也没想到还是1875,我还以为是什么别的大功率集成块,更可耻的是2个LM1875竟然不是同号的,板子也没维修过,真是的气死我了,滤波电容3300X4还凑合,有喇叭保护,但是也有点冲击,最没用的就是哪个3D空间,扭到头简直就成了卡拉ok混响,哪个PSZ740P竟然现在还有卖的,啥破玩意,简直是音质杀手,值得表扬的是音箱竟然用上了分频器,尽管不是好的也算是进步了,最后与漫步者R2800进行了外观对比。这个系列还差2个收集全。

润宝轻骑兵集成影院
将功率放大器、Spatializer 3D环绕声处理器、调节电路创造性地集成在一对音箱中,仅用两只音箱即可

营造逼真的家庭影院效果,开创家庭AV新时尚。

CNA-2000SP
额定功率:2×30W
音乐峰值功率(PMPO):480W
功放频响: 20Hz~20kHz
音箱频响: 50Hz~20kHz
阻抗:8欧姆
电源:~220V 50HZ
尺寸:W166×H269×D212(mm)

CNA-0232SP
额定功率:2×30W
音乐峰值功率(PMPO):480W
功放频响: 20Hz~20kHz
音箱频响: 50Hz~20kHz
阻抗:8欧姆
电源:~220V 50HZ
尺寸:W220×H360×D280(mm)

CNA-340
额定功率:2×45W
音乐峰值功率(PMPO):700W
功放频响: 20Hz~20kHz
音箱频响: 40Hz~20kHz
阻抗:8欧姆
电源:~220V 50HZ
尺寸:W175×H510×D215(mm)

CNA-6900SP
额定功率:2×30W
音乐峰值功率(PMPO):480W
功放频响: 20Hz~20kHz
音箱频响: 40Hz~20kHz
阻抗:8欧姆
电源:~220V 50HZ
尺寸:W210×H580×D230(mm)

这些事我原来拆的,在旧版,也转不过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104 漫步者Ramble6000拆解,大部分人绝对没见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9002 拆迪波MOUNT2000大金标音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8027 一般人没见过的漫步者R2800AT3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50465 首拆,大部分人没见过的迪霸WKF900有源音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146 拆漫步者R6000TB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088 轻骑兵CNA-6900SP有源音箱首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8832 漫步者Ramble6000拆解-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4804 拆迪霸WKF-800有源音箱

网友A:
当年叫嚣着pk漫步者的品牌……

不过现在,我连漫步者都看不上了

网友B:
这么小的变压器加4558运放加lm1875 20W功放能出好声音?你被噪音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叫嚣着pk漫步者的品牌……

不过现在,我连漫步者都看不上了 ...

漫步者没他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变压器加4558运放加lm1875 20W功放能出好声音?你被噪音蒙了! ...

毫不夸张,半夜12点带着信号输入最大音量耳朵贴近喇叭还真是有一点点噪音,耳朵离开喇叭你就听不见了

网友C(2022-02-20):
问好楼主,同为轻骑兵爱好者,握手。
关于这个340,有个问题请教——它前后两个大喇叭有没有区别?我个人感觉前面这是是中音,后面的是低音,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这套前面喇叭被猫抓了,难看,我就把后面喇叭换到前面来了,线路没动,然后我就发现后面低音没了,前面低音明显重了,跟原本时候正好相反。看起来两个喇叭是一样的,难道外表一样的喇叭,一个是中音一个是低音吗?
我是音响小白,楼主有空的时候还请指点下,谢谢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箱体,加上1875肯定低音混,下潜不够,高音少。中音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一系列我最先到手的是CNA2000SP,99新,原包装箱、原泡沫、说明书,都在,一个划痕都没有,我真佩服原主人,二十多年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用的,北京到天津,五十块钱包邮给我的,11公斤重,其中邮费29,等于东西才收21元,我收货后实在不好意思,发了十块钱红包,等于六十包邮到家,七楼无电梯,德邦送货上楼。

第二套型号好像最老、最怪,是RS2000AR,没错就是这样的,我没少写字母,主音箱下面多四个卡扣那种——我就想听听这个“伪四声道”效果啥样。北京卖家,挂十块钱,加邮费我到手42元,这个品相很旧,但人家挂十块钱,咱不能要求别的,两个五寸的银笛喇叭完好无损。

最贵的就是这个340,石家庄卖家挂100,讲价到80元,加邮费我121元到手,缺两个网罩,高音喇叭膜碎了,我随意粘上一个,凑乎,我耳朵太低级,凑乎着听,哈哈哈。

对比之下,楼主的资料很准确——340比其他两款更低音一些,明显好听一些。以上都在某鱼买的,223元买了这三套,给送到楼上,自己留着很满意。

当然在高级玩家眼里,这可能都是过时的低端货。

网友:
当年卖那么贵的音箱,箱体内居然没有吸音棉?喇叭与箱体之间也没有橡胶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好楼主,同为轻骑兵爱好者,握手。
关于这个340,有个问题请教——它前后两个大喇叭有没有区别?我个人感 ...

背面的喇叭是低音喇叭,对面墙壁,低音通过墙壁反射过来,增强低音力度

网友:
现在数字功放大行其道。这样的少了,我最喜欢的还是电子管的胆机。。。

网友:
当年朋友买过一对,轻骑兵的书架箱,当时觉得真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好楼主,同为轻骑兵爱好者,握手。
关于这个340,有个问题请教——它前后两个大喇叭有没有区别?我个人感 ...

你看第13张图是喇叭并联,分频器也只有高低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第13张图是喇叭并联,分频器也只有高低音。

这个道理我想到了,就是说两个大喇叭是一个线路,但听觉上感觉非常明显,那么唯一的推论就是喇叭不同了,这就是我的疑惑——看外表一模一样的两个喇叭,是不是一个低音一个中音?或许这是个常识,但我不不知道。

网友:
此问题不必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