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失败的钟芯保养

楼主(2019-06-07):
失败的钟芯保养
拆了一个静音机芯,可以走时,但是过段时间就停住了,怀疑是机芯内部磨损严重了,准备加一点润滑脂试试。

期间齿轮还装反了,重新调整了一下,结果机芯居然不走了,好尴尬啊……
准备扔了算了,白折腾了,哈哈哈
END

网友:
齿轮之间卡住了吧,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润滑脂可能粘住了,加钟表油吧,另用酒精擦下电路板,时间长电路板漏电也是个问题,特别是晶振两脚之间

网友:
我也拆装了一个,结果现在躺着能走,立起来就不走了。

网友:
我也拆装过这种机芯,装好了也是不走了

网友:
石英钟不能加润滑脂和油

网友:
是不是把线圈搞伤了?

网友:
这个线圈挺饱满的,到寿命了,换新的吧,牙膏

网友:
是不可以用润滑脂的,最好是用钟表专用油,如果认真没有可用衣车油临代。

网友:
楼上的说加钟表油的,这个机芯都是塑料齿轮,加油也只能加中性油吧?

网友:
尼龙齿轮是自润滑的不加油

网友:
这种钟芯千万不要加油,什么油都不用加。主要是楼主没有清洗干净转子、齿轮齿牙、轴榫、轴眼,需要再清洗干净一次。有些时候齿牙有毛边或齿牙歪也会这样,齿牙毛边用刀片轻轻刮走,齿牙歪需要换齿轮,因修复齿牙难度很大

网友:
钟芯不能放润滑脂的,放了就不走了,因为钟芯是非常灵敏的转动机构,有一点油都会卡住,建议全部拆下把润滑脂洗干净,转动部分擦些少衣车油,以能够润滑又不见油为准。

网友:
这种机芯使用塑料齿轮,本身有自润滑功能,不需要加油吧?

网友:
最好用洗洁精,洗干净所有齿轮装回试试,好像钟表塑料齿轮不能润滑油。机械表好像有润滑油,但是专用的油脂肯定不会便宜。

网友:
别加油,加油会走不动的。电池电量稍低点就不走了, 也会发生走时不准。 保持齿轮清爽最好了。

网友:
不需要加油,加油友而有害,擦净粉尘即可。

网友:
重要事情说三遍,印度神油。。。。。

网友:
謝謝分享 折腾是有成功率的。。。

网友:
齿轮是自润滑的,可以加滴水性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