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风扇烧了,修呗。

楼主(2019-06-07):
手比较贱,风扇反接烧了霍尔驱动。
怎么办,万能的立创商城9.9活动走起。
买了10个单相霍尔驱动。

烧坏的驱动,和新买的驱动,原来的型号查不到信息。

拆了扇叶后直接可以吧定子拧下来。好像是没上固定胶水。比较紧
以防万一直接加了个mos防反接,以后就不怕反着接了

换好驱动。

上电就转。。电流不大。不知道原来的驱动电流多大。新买的是450ma的。原来的应该也是这功率。4档风扇功率大概4W左右。。电池段肯定1A多了。

装好继续用。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下成本上涨了10块

网友A:
嗯,就买了两个蓝色的,本来想扩电池,后来发现1档单18650也能挺很久,就懒了,哈哈。

网友:
明明是只涨了1块,
还剩下9个元件没用呢!

网友B:
不拆后面?难道扇叶是硬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后面?难道扇叶是硬拔出来

后盖拆了不难吧。4个螺丝拧下来也不难啊。镊子捅进去吧环扣顶掉应该也是小意思吧。。。这样扇叶就能拿下来了。
环扣不用装回去。风扇只要不是反转就不用担心扇叶调出来。哈哈。

话说我还买了两相霍尔驱动。有机会吧这个电机重新绕成两相的。应该能使噪音小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盖拆了不难吧。4个螺丝拧下来也不难啊。镊子捅进去吧环扣顶掉应该也是小意思吧。。。这样扇叶就能拿下 ...

以前买的一个7寸中联USB供电风扇,电机后面是一体的塑料,要么后面打孔敲出扇叶,要么硬拔。这个尚朋堂的没拆过不知道结构,早段时间拆了个立冷3寸小风扇,想弄一下动平衡结果失败

网友:
捡了2个直流风扇不转,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的一个7寸中联USB供电风扇,电机后面是一体的塑料,要么后面打孔敲出扇叶,要么硬拔。这个尚朋堂的 ...

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矽钢片挺厚的,电机用料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就买了两个蓝色的,本来想扩电池,后来发现1档单18650也能挺很久,就懒了,哈哈。 ...

我也一样, 不愿折腾了, 拆都拆了又装回去了

网友:
请问烧了霍尔驱动是什么症状?我不小心反接了电池,烧了A2SHB,换了以后还是不行。正常开机不转,外接电源开机只有一二档转,是烧了这个霍尔么?

网友C(2019-07-30):
请教个问题,图片中,防反接是接了个PMOS(隐约可见似A19T,即AO3401),按理S极应该接输入V+,D极接输出(至霍尔的VDD)。但是感觉图片上D、S极接点正好相反,是我看错了,还是这么接也行,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图片中,防反接是接了个PMOS(隐约可见似A19T,即AO3401),按理S极应该接输入V+,D极接输出(至 ...

你再仔细想想。电流的走向。模拟下电源正接和反接的情况就明白了。

网友D:
防止电源反接,加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为啥要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电源反接,加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为啥要MOS管?

二极管有压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压降啊

LZ,图片太少了,特别是关于MOS管连接,是否能给出个电路图出来。简单画一个也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再仔细想想。电流的走向。模拟下电源正接和反接的情况就明白了。

你没理解我要问的意思,也许是我表述不够清楚。这么说吧,在供电的+端加个P-MOS,控制风扇电源的通断很正常。电源正接,V-通过01C拉低场管G极电位,P-MOS导通(内阻极小,相当于直通);电源反接,G极电位高于S极电位,P-MOS截止,电源通路在场管处被截断,没有电流通过设备也就没有损害。这就实现了防反接,这个我明白。

问题是,我理解的P-MOS接法,是S极接电源+,如下图所示

由于场管脚位分布的定义是固定的,根据你改造图中所见,疑为D极接在电源+上了(即D、S极颠倒了)。这种接法超出菜鸟的认知,增强型绝缘栅场管,无论P沟道还是N沟道,都是通过G极和S极电位比较(当然有个门限压差),决定D、S是处于导通还是截止。如果我没看错图的话,你的接法变成G极和D极电位比较了。因为第一次看到这种接法,所以跟帖时请教这种反接法,是不是对实现控制电路通、断功能没有影响?或者这个图,不是最终改好了的图。

多有打扰,方便的话,请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理解我要问的意思,也许是我表述不够清楚。这么说吧,在供电的+端加个P-MOS,控制风扇电源的通断很正 ...

你注意看内部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正接就是只能当开关用。反接就是当防反接用

你的第一段话“电源反接,G极电位高于S极电位,P-MOS截止,电源通路在场管处被截断,没有电流通过设备也就没有损害。”
你再想想对不对。

第二段话“无论P沟道还是N沟道,都是通过G极和S极电位比较(当然有个门限压差),决定D、S是处于导通还是截止。如果我没看错图的话,你的接法变成G极和D极电位比较了。”
你把寄生二极管考虑进去再仔细想一想还是不是GD电位。

你都能吧电路图画出来。正接和反接。你分别试试电源供电反接会是什么效果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