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万用表读数偏大

楼主(2019-06-07):
隔壁论坛的50元av4万用表突然不正常,交流档220v测的400v,直电档测18650显示6.8v,9v电池测的17v,欧姆档短接表笔显示00.00,之前显示00.06,有大神会修这个么?这是什么问题哦,哪里烧了?

网友A:
没有质保吗?联系下卖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质保吗?联系下卖家试试看。

卖家货都请完了,不会管的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坏的?有没有错误操作什么的。万用表电池电压偏低好像会导致数值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坏的?有没有错误操作什么的。万用表电池电压偏低好像会导致数值偏大 ...

感觉是欧姆档测了9v电池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欧姆档测了9v电池烧了……

拆表看看元件吧

网友C:
欧姆档读数对不对?

网友D:
先从保护电路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档读数对不对?

欧姆档读数是对的,就是短接显示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欧姆档测了9v电池烧了……

9v是损坏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从保护电路查起

保护电路出问题电压不会偏大

网友:
量一下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电路出问题电压不会偏大

这种单片机构架的,芯片之外的元器件极少,保护电路测试一下也无妨!排除了外围那么芯片坏的概率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档读数是对的,就是短接显示不对

欧姆档对说明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检查下基准电路吧,如果是数字校准的看看是不是校准参数丢了

网友:
标准电阻失效,需要维修

网友:
先换万用表的电池试试

楼主:
汉研维修了 算是好了,拆开看了下  貌似换的东西还蛮多,这焊工貌似温度不准了,温度档直接显示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研维修了 算是好了,拆开看了下  貌似换的东西还蛮多,这焊工貌似温度不准了,温度档直接显示8 ...

华氏度℉?

网友:
貌似更换了分压电阻 2.5M*4个  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研维修了 算是好了,拆开看了下  貌似换的东西还蛮多,这焊工貌似温度不准了,温度档直接显示8 ...

这个维修工作量确实不小,牛屎都铲掉了,结果是又换了个牛屎。看来厂家留焊盘还是为维修做过考虑的。并不是牛屎坏了就不能修。业余条件下去掉牛屎比较费劲,可能厂家有药水能熔掉牛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