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还是容易出问题啊,建议还是玩开源的吧

楼主(2019-06-07):
      开源的不担心升级,黑群晖真是操碎了心,千万不能升级,容易进不去系统。

      实际很多开源的nas也很好用的,如果用熟练了不会比群晖差

网友:
那么多人用还是有原因的吧,

就如同黑苹果那么麻烦,不还是有那么多不嫌麻烦的嘛,
不像win那么多流氓,又比一般的linux发行版好看,

网友A:
最近心动 想入手黑群
实在是白裙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心动 想入手黑群
实在是白裙买不起啊

先买个白群上手,折腾不容易变砖。黑群要熟悉才行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买个白群上手,折腾不容易变砖。黑群要熟悉才行

既然都买白群了,那还折腾黑群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买白群了,那还折腾黑群干啥呢?!

白群晖只能买的起低端的,中高端的买不起啊,黑群晖性价比你懂的

网友C:
白裙低端是指哪个型号?

网友:
一个黑裙没事你升级干嘛?
我的稳定运行两年,也升级过,鸟事没有,自己不注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裙低端是指哪个型号?

DS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