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台钳+切割机(续 +魔头)

楼主(2019-06-07):
近日又做了个夹紧式马达卡座,利用台钳夹紧,安上磨头就可以用了。
是这个样子的。木方条供夹紧固定用。

安上了砂盘。

把木炒菜铲的手柄部分磨了一下,握着更舒服了。

再换个19mm磨头也来试试。

胡琴筒子开孔也可以的。

先前做好的切割机已经安好把手,平时不用就把它挂在桌旁的架子上,随用随取。

网友A:
不愧是数码达人,简单实用的diy,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磨,用木板做底座,高速时震动很大,是不是同心度不高?或者是底座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数码达人,简单实用的diy,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磨,用木板做底座,高速时震动很大,是不是同心度不 ...

偏心和底座不稳固(如头重脚轻)确实会出现振动过大的情况。另外转速过高还容易发生共振,这点是必须要避免的。您的实际具体情况我仅从图片了解是不够的,意见也仅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数码达人,简单实用的diy,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磨,用木板做底座,高速时震动很大,是不是同心度不 ...

夹头偏心了或砂轮同心度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数码达人,简单实用的diy,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磨,用木板做底座,高速时震动很大,是不是同心度不 ...

看到了磨钻头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磨钻头神器

用夹头夹住钻头磨出来不理想,磨出来的切削面是一个平面,还是用双手拿着钻头摆动磨出来的效果好,带有一定的圆弧,导轨上面的黑色指针是用来参考角度的。

网友:
工具齐全,羡慕

网友C(2019-09-16):
小台钳在哪买的?有链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数码达人,简单实用的diy,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电磨,用木板做底座,高速时震动很大,是不是同心度不 ...

橘黄色的是什么?角磨机或者电磨的机身?

网友:
最近也在DIY台锯,起先用775电机+连接杆+锯片,效果挺好的,就是材料有限,外壳不太好做,

最后买了个成品小台锯,最近考虑再买一个充电手电钻,用于金属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台钳在哪买的?有链接不?

供您参考。尺寸有不同,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a230r.1.1957635.2

网友(2022-07-30):
底座要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