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元件RUILON DFG,烧了,求替代件

楼主(2019-06-07):
这个是我里奇18V无刷电钻的电路板,由于接错电压,50多V 冒烟了, 打开看其他都没事,就这元件 涨裂了, 正面写着 ruilon  dfg  两行字, 求大神说下这个叫什么元件。 有其他品牌型号的替代件么?
就是图片正中 黑色 方形这个东西

网友:
看丝印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http://www.ruilon.com.cn/commodity/ProductList.aspx
这是官网 他们主要生产各种保护类器件
第一次上传PDF 试了几次 对应具体型号是SMDJ28A/SMDJ28CA

瑞隆源电子 J系列TVS参数一览表

网友:
28伏TVS管,搜4楼给的型号

网友(2020-01-05):
想要可以在网上买几个二手的十几块一个,

网友(2023-10-31):
你好大哥 那个自己diy的大有协议可以卖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