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 1020 plus 打印机 不工作

楼主(2019-06-07):
各位老师好,我的hp 1020 plus 能装上驱动也显示准备就绪,通电后呼呼的转上一阵后指示灯不亮,无法联机打印是啥故障呀?

网友A:
指示灯都不亮就是打印机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都不亮就是打印机电源板问题,

人家都会转,说明有供电

网友:
打印机说明书还在吗?在的话说明书上会有写怎么排除故障的

网友B:
电脑上有没有报错什么的?或者打印机指示灯、屏幕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有没有报错什么的?或者打印机指示灯、屏幕有没有什么提示。

XP系统主界面的右下角打印图标上有个红颜色的小问号,提示打印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XP系统主界面的右下角打印图标上有个红颜色的小问号,提示打印错误。

打印机有没有脱机?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卡纸,硒鼓是否放置到位?指示灯是一直不亮,还是故障后不亮?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了,换了接口板满血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