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生活不易-修个铆钉断了的锅盖

楼主(2019-06-07):
家里用了几年的锅盖,终于铆钉断了,于是乎,就不能正常站立使用了。
因为是接触食品的,我想用个304不锈钢的螺栓+螺母固定一下,应该是可行的,可是我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去马云家去买吧。搜了一下,选了一家包邮的。

到货后,先把原来的铝铆钉清理掉,别看是铝铆钉,硬度还比较硬,最后是用钻头钻穿后拆下来的。

然后就简单了,穿上螺栓,垫片,弹簧垫圈,最后上螺母,拧紧就OK了。

10套M4*10的螺母包邮价1.7元,再用了个0.5的红包,实际支付1.2元,一套螺栓螺母价格是0.12元,修复了一个锅盖。
我是因为收入低选择网购零件自己修,卖家也是低价包邮,所以说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A:
点个赞,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 平垫片不是用在螺丝头后边 防止螺丝头在孔变形时脱落吗 怎么在螺母这边 我用错方法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过日子的好方法哈哈,等牙膏

网友D:
从美观角度来说,螺头应该装在外面。

网友E:
觉得里面也应该垫一垫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 平垫片不是用在螺丝头后边 防止螺丝头在孔变形时脱落吗 怎么在螺母这边 我用错方法了? ...

平垫片的主要作用是螺母旋转时,避免螺母与主体金属之间因相对运动而损伤主体金属。所以楼主的用法正确的。

网友G:
里面螺丝头有点小,应该加个垫片,增大受力面。要么换十字大扁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动手能力不错

感谢支持,简单的动手能力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平垫片不是用在螺丝头后边 防止螺丝头在孔变形时脱落吗 怎么在螺母这边 我用错方法了? ...

其实两边应该都加垫片的。

楼主:
感谢支持,顺祝端午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过日子的好方法哈哈,等牙膏

牙膏是何物?每天早晚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美观角度来说,螺头应该装在外面。

最好是两头都是螺丝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里面也应该垫一垫片!

很有道理,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没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垫片的主要作用是螺母旋转时,避免螺母与主体金属之间因相对运动而损伤主体金属。所以楼主的用法正确的 ...

感谢科普,顺祝端午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面螺丝头有点小,应该加个垫片,增大受力面。要么换十字大扁头螺丝。

等另外一个铆钉断了再加个垫片。

网友:
我上次修门买了一把拉铆枪和一些铆钉,如果我遇到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用外六角螺钉较好,十字螺钉容易藏垢

网友:
动手能力强,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