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推荐好用的网线钳子

楼主(2019-06-07):
推荐一个好牌子 70元以内吧  谢谢

网友:
70元以内还想买好的?
我买的是台湾野象,200-300大洋

网友:
三堡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最大问题还是楼上说的:剪线刀和水晶头入口不在同一侧,在使用时你要来回换侧使用钳子,很不方便。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想的,这么简单的东西也不改进一下。

网友:
罗宾汉的不错,买了两把,可以直接截线

网友:
200以下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10元包邮的天粤欧宝

网友:
三堡那个三百多的很好。虽然都说切线和压线不在一边,但实际使用中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忍。

网友:
几十元没好用的,tyco的好用,但即使仿的也过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