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发现小米手机有一个亮度bug ,非常恶心

楼主(2019-06-07):
断续接触了几个小米手机,都一个德性:即便是亮度调到最低,还是很亮。
利用了亮度调整APP之后,竟然没反应。
上面说的这一些,我在别的手机上调试是没问题的。

我猜想小米手机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依靠亮度比别人亮一点,吸引别人。发现了这种状况之后,感到了极度恶心。

不明白为什么开发者这么智障

网友:
我手里有小米6,米8.亮度调节正常啊。
不能调节是不是你打开了自动调节功能,手机就在亮的地方自动调到最亮了。

网友A:
小米做手机等小电器时日尚短,买小米的大多是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做手机等小电器时日尚短,买小米的大多是孩子

你好,我32岁了,还在用小米,近期小米手机为8se。。

网友:
不明白你为何还要买

网友:
miui10.2版本,可以自行定在某个亮度,然后打开自动亮度,这样亮度基本在自己设定的点。一旦升级10.3,也就是安卓9系统以后,就直接跟随亮度而调节了,而不是自己设定的亮度范围。

网友:
自动亮度关了试试?我的mi6和mi5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没你说的问题,但猴米自动调亮度调根本就没法用。一开就自动调到比饭BB的B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做手机等小电器时日尚短,买小米的大多是孩子

我50多岁了,在用小米9。

网友:
前不久一同事天天说小米手机不如华为,问他原因。说他用手机买火车票,安装APP后好慢像死机了一样。而一起的同学用的华为手机就没那样的事,一问他什么型号并让他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原来是红米5A,599的手机这么高级的老人机呀。一问他同学的华为手机据他说在3000多,什么型号他也不知道。
自动亮度这个N多手机都有那样的设置,根据环境亮度来调节的,不然如果你半夜醒了开手机就知道手机有多亮。不喜欢换品牌吧。某某的BB你们是见过了?

网友B:
小米的自动亮度调节确实做的很烂,这点比苹果差远了
我的米9恰恰遇到了与楼主相反的问题,就是暗处非常暗,不如晚上关灯躺床上玩手机,亮度太暗,还没法自定义调节学习!很窝火,已经换回XR了...

网友C:
这个可以反编译系统框架解决,只需20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反编译系统框架解决,只需200块~

调色温那个只有几个人掌握 连耍猴自己都不会 不知掉要多少钱

网友:
作为小米一代首轮用户,用过不少手机,小米手机的最低亮度的确比其他手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自动亮度调节确实做的很烂,这点比苹果差远了
我的米9恰恰遇到了与楼主相反的问题,就是暗处非常暗, ...

安卓的自动调亮度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自动亮度调节确实做的很烂,这点比苹果差远了
我的米9恰恰遇到了与楼主相反的问题,就是暗处非常暗, ...

那么难用,那么请问你的米9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色温那个只有几个人掌握 连耍猴自己都不会 不知掉要多少钱

200块帮你搞定

网友:
我用米5的NFC模拟门禁卡和公交卡反应都慢,很慢。模拟的门禁卡开门。要等至少七八秒钟,而且经常会出现识别错误。用华为的美酒,基本上和实体卡速度差不多,能慢半秒钟到一秒钟。同事的P30更快,和实体卡一样的速度,拿出来一闪就开门

网友:
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啊,没发现你说的情况,个别手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反编译系统框架解决,只需200块~

原来你会这样技术呀?
有淘宝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