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收了个网络摄像头和一个路由器

楼主(2019-06-07):
端午节闲在家没事干 就去逛废品站 然后看到就收回来了

今年过保修期

贴纸下有一个洞 洞里没有东西

以为这里会有螺丝 没想到啥也没有

拆开了

哈哈

这种排线第一次见

转向用的电机

这里是用卡扣固定的

拆下这个塑料托盘

电机是靠周围的这四个卡扣固定的

咪头

扬声器

转向电机

电机

两个对比

传感器主板

这一种90度的第一次见

用的力气大了点 就……

拆下

拆下前面这个壳壳

不知道什么塑料件断掉了

螺丝

路由器

挺难拆开的 周围都是卡扣

散热的铁片

水洗外壳

这个用湿抹布擦擦就好了

看看电路板

这是摄像头的

背面

感光元件的

红外线灯二极管管脚都有些锈了

这个断了没关系 硬塞回去还是挺牢固的

然后去淘宝搜这个摄像头 就知道了要下什么软件 摄像头点一下恢复按钮 折腾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摄像头连家里路由器 只要有网 就能看

完~

网友:
摄像头没软件很难玩。不知道支不支持onvif

网友A:
我家里的摄像头,不要带无线的,在路由器里面禁止网络访问,至于为什么,懂得自然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摄像头,不要带无线的,在路由器里面禁止网络访问,至于为什么,懂得自然懂。 ...

你禁了网络,手机就查看不了,只有录像的回看功能,怕出事只能用马拉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摄像头,不要带无线的,在路由器里面禁止网络访问,至于为什么,懂得自然懂。 ...

摄像头固件有么有后门我们无法得知,只要连了网就有风险,禁止网络访问是对的

网友:
这个路由器贼难拆

网友:
前两天废品站收了硬盘 充电器 K歌直播声卡 硬盘录像机扔在一边都没有去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禁了网络,手机就查看不了,只有录像的回看功能,怕出事只能用马拉汽车了, ...

我用群晖录制,可以远程看

网友:
想配置个摄像头监控晚上停车

网友:
怎么联系你,想从你这里买点东西。

网友:
这个路由器好用吗?我在一个单位里收到5台一模一样的,不差钱的单位,感觉还是很新的,还有15台移动定制的华为悦盒6108V9,机器和全新没有区别,应该装上没有用过,已经在网上找人刷了6台为安卓系统,可以随意装软件,还有9台是移动系统,只要连上网就可以看电影了,好像还没广告,估计是带会员的,都是1G内存8G存储配置的,看网络电影感觉还是蛮快的,然后买了个京东会员,用手机推送的机顶盒接投影看,还是蛮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