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拆了个刚到的台电锋芒32G优盘,垃圾AR颗粒
匿名

楼主(2019-06-07):
垃圾AR片,群联ps2251-09主控,

匿名
匿名
还不如之前的三星ufs拆机片和慧荣主控,那个还是标准双贴套料板

网友:
先测试一下速度吧

网友A:
AR片不错了,起码能过完整测试、指不定你下次拆到S7 SG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片不错了,起码能过完整测试、指不定你下次拆到S7 SG之类的

最新的SpectekNANDBuyersGuide是这样写
AR grades
− Quick scan tested Material to identify gross bad blocks.
− Sorted by the initial Valid blocks after scan
− Customer is expected to test remaining unmarked blocks.

AR的颗粒只做过初步测试,量产的时候还需要把有效块扫描一次,S7 S8 SG在2019.4以后的都停产,AR就是除了垃圾片以外最低等级的

网友C:
我买的几个都是慧荣主控+三星拆机if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几个都是慧荣主控+三星拆机ifs

ufs,打错了,坏块能接受范围内,这月又买了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SpectekNANDBuyersGuide是这样写
AR grades
− Quick scan tested Material to identify gross bad ...

AR以下,之前那些S开头的等级全变成MB级了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C:
ufs,打错了,坏块能接受范围内,这月又买了2个

是买的32G还是6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片不错了,起码能过完整测试、指不定你下次拆到S7 SG之类的

拆个SSD 拆到过个刮刮乐 就是SG 最后改U盘128g 速度喜人

网友:
做U盘给你ar还算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