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蛇黑寡妇87竞技版,差点翻车

楼主(2019-06-07):
淘宝上入了一个垃圾车,键帽全的雷蛇黑寡妇87,到手一看,我靠这不是翻车的节奏嘛外观还行

雷蛇绿轴,也行,但是手感一点也没有了,软趴趴的。

剪线分离接口损坏。

键帽还行,没怎么打油。

定位板就不给你们看了,又是锈又是污垢。免得你们吃不下饭。
一共8个键没反应,其中5个是PCB的问题,3个是轴问题。

轴全部拿掉,清洗。检测之后判断修理PCB办法。

由于B G T A ESC 是在一路上的,只要连接最近的B-和H- 就可以修复。

然后拿出收藏的樱桃黑轴待命。

接下来,洗定位板,去锈,重新喷漆。
外壳就不喷漆了。买了碳钎维膜包一层

同志们,等完成之后再来更新。

网友:
顶一个,等你的更新看看,我差点又入键盘坑了,还好没买,就看你们怎么放毒。

网友:
二手键盘坑太多,你无法知道上一个玩家的使用习惯,而且很多二手js喜欢水洗,表面是干净了,但是里面的问题就多了,轴里面的润滑脂都没了,很多采用纸基电路板的是不耐水洗的

网友:
我的罗技K120已经给我虐待不少了,不小心推下电脑桌的,饭菜,汤,喷嚏,发脾气要来当朗朗的钢琴乱打等,擦擦用到现在,从没打开清理过里面,现在还刚刚的~什么轴的,什么牌子的对我无言(山寨的也最少用上3年以上)

网友A:
卖了十几个机械键盘的进来说一句,还是要买樱桃轴或者雷蛇轴啊,不然就常备酒精,国产的轴真不行,凯华,高特稍好,也会出连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十几个机械键盘的进来说一句,还是要买樱桃轴或者雷蛇轴啊,不然就常备酒精,国产的轴真不行,凯华,高 ...

这个键盘的轴状态已经很差了,我还是准备拆出来修复一下。不想浪费樱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键盘的轴状态已经很差了,我还是准备拆出来修复一下。不想浪费樱桃。 ...

你这个键盘是用凯华轴的啊...不是樱桃的.拆下来没有修复价值,有时间拆不如直接换樱桃的,

网友:
我也搞过一柄NOPPOO的键盘,买回来时所有键手感都几乎废了,背光LED坏了15个,最糟糕是这键盘被修过好多次,而且维修的焊接手艺实在糟糕,所以我将全部轴换成成全新龙华青轴.缺灯就只能牺牲小键盘区了.花了一个星期才修好.你这柄不值得上樱桃轴啊,还是买一些垃圾佬轴,全部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键盘是用凯华轴的啊...不是樱桃的.拆下来没有修复价值,有时间拆不如直接换樱桃的, ...

不是凯华轴啊,是雷蛇自己的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凯华轴啊,是雷蛇自己的轴

早期是由凯华代工的...质量跟凯华一样 只不过把轴体上面的字体改成雷蛇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是由凯华代工的...质量跟凯华一样 只不过把轴体上面的字体改成雷蛇的而已...
...

我知道,但是品控肯定比凯华好点

网友C:
樱桃黑轴还要收藏,烂大街了。收藏点樱桃青  樱桃红  樱桃茶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品控肯定比凯华好点

因为雷蛇购不到樱桃品牌的,只是打雷蛇标吧,与凯华一样的。

网友:
你把绿轴轴心换到樱桃黑里试试。包你嘎嘣脆!
反正凯华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樱桃黑轴还要收藏,烂大街了。收藏点樱桃青  樱桃红  樱桃茶还差不多。

那我下次发一下我收藏的樱桃青,樱桃红好了

网友D(2020-01-06):
键冒不是原装的,原装键冒字比这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冒不是原装的,原装键冒字比这个细

这是老款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垃圾佬的车不是那么好开的 有的定位板脏的真让你吃不下饭 翻车也很平常 我到时把樱桃青轴的弹簧换到过樱桃黑里面 和樱桃红轴一样轻

网友:
这收着干什么?品相还不好,
废品站比这好的才2-3元一个。

网友:
达尔优的已经用了三年,天天操14小时左右,周六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