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SM2242的sata固态硬盘,想组个优盘

楼主(2019-06-07):
最近一直在找这种固态,买个硬盘盒当优盘,小厂的倒是不少,靠谱的几乎没有,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干的  咸鱼收的2242 M.2 SSD,套个盒子当U盘还不错呢

网友:
我也是楼上这样干。

网友:
建兴,三星,创见,慢慢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干的  咸鱼收的2242 M.2 SSD,套个盒子当U盘还不错呢

左边是固态,右边是优盘吗

网友:
2242很少有大容量的mlc,通常都是自己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是固态,右边是优盘吗

是的 还算小巧

网友B:
VL716+2242 SM2246EN 256GB  SSD温度高,盒子里面塞满导热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716+2242 SM2246EN 256GB  SSD温度高,盒子里面塞满导热垫。

这个硬盘盒看了好久,好像是30*64*10mm的,可以说挺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硬盘盒看了好久,好像是30*64*10mm的,可以说挺小的

插头长度不算,外壳尺寸26*64*10mm。

网友:
前几天才弄个这个,感觉还不错。往里面复制了100多G的资料,速度秒U盘。特别是小文件复制得很快,U盘复制小文件就慢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长度不算,外壳尺寸26*64*10mm。

我记得插头不能伸缩,也得算上尺寸了,现在是nvme的天下了,我记得nvme温度才高,sata也会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