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电池变凸头电池

楼主(2019-06-07):
从电池组里拆出几节平头电池  给他们穿了件衣服  然后把电池正极上的锡带来回折叠    平头电池就变凸头电池了

网友:
镍氢七号电池

网友:
最新发明啊,锡带可以抠下来焊东西用

网友:
不是镍带么

网友:
加个强磁就行了

网友A:
这才是正确的姿势

网友:
那叫镍带好吧?

网友:
这电池没毛用。移动还是联通的通讯设备里的掉电备用电池。基本无续航。。。。残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正确的姿势

不锈钢帽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帽怎么焊上去的?

diy的电池点焊机

网友:
这电池我也买了一堆
没有一个能救回来!
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