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丰田车机RAV4 VFD 时钟

楼主(2019-06-07):
我也做了快RAV4 VFD的驱动,哈。由于最终打算全部开源,所以MUC选择了大家都会玩的STC C51单片机,型号是STC8A8K64S4A12,44脚。为了方便下载,板上集成了最简单的串口转接芯片CH330N;为了方便汉字显示,集成高通GT30L32S4W字库;DS3121提供时钟源。单片机采用外部33MHZ晶振,以便发挥最大效力。
红外遥控解码部分,尝试了STC8 的PAC捕获功能,由于STC的PAC不支持单通道上下沿同时捕获,所以只用了下降沿捕获,对于NEC编码这种不定幅长的编码,只捕获下降沿足够了,最终调好了,很好用。

网友A:
两个旋钮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旋钮干什么用的?

车机原来的,不知道。我没有切割PCB板,最终是吧车机原来的板切割下,值要有用的地方。

网友:
能共享下资料吗?

网友(2019-07-08):
楼主出套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旋钮干什么用的?

左边 按是电源开关 旋转是音量大小
右边 按是进入菜单 旋转是选择

网友:
这个VFD屏我也有,还没想好做什么,先屯着

网友(2019-10-23):
显示效果真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