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j-v77对讲机。。有修过的大佬么

楼主(2019-06-07):
是这样,翻出来2只老对讲机。baojie的BJ-V77。感觉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一只是好的,用手把着(充电器早没了)给电池冲一会直接可以开机,,另一没反应。。。至于原因。。。一言难尽啊
不知道是早就坏了还是刚刚电池没电,用恒流恒压电源测试的时候接反电源烧掉了。。。。。,mmp   应该有反接保护的啊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单独用8v给电池充电,电压会跳到7.65v,电池插在对讲机上给电池充电电压会跳到1.5v。。。
什么状况?有会修的么。。。。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的左下角的贴片三极管坏了,是稳压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的左下角的贴片三极管坏了,是稳压作用的

先谢谢哈  ,,是这个么?标号BV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哈  ,,是这个么?标号BV4

不是,再左边一点那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再左边一点那个大的

是2号么?上边标注NG5X,没见过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再左边一点那个大的

换个ML5X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