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BM or Lenovo?混合品牌R60i笔记本散热风扇拆解

楼主(2019-06-07):
亲友淘汰,品牌标识一会儿IBM再加个ThinkPad,一会儿 lerovo,这个乱,心思还不如用在产品上实在。

型号

笔记本风扇以前清灰见过,结构原因,没彻底拆过,正好机会来了,暴力彻拆了解结构特点。
没耐心看拆机教程,直接暴力拆出散热器

取卵

金属基座,镁铝合金的色泽

绕组孔的卡位

仔细端详,分析一下绕组特点,也许练手修复它,验证拆解观察的结果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竟然拆下来个无刷电机 。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大惊小怪,联想笔记本生产线和品牌是收购IBM的品牌,当然外面写IBM Thinkpad 更好卖,不然销量都成问题@

网友:
这个讲解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这风扇看着不错,值得折腾修复。。。。。

网友:
结构类似nidec和建准风扇的强化液压轴承。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这么详细的帖子精致些都可以申精

网友:
这个是因为联想收购IBM电脑后的过渡期间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这么详细的帖子精致些都可以申精

过奖了!折腾是为了让自己和需要的坛友,对这种风扇的结构,有个直观的了解,DIY必要时有所参考。分享是目的,认真做事,其它的随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惊小怪,联想笔记本生产线和品牌是收购IBM的品牌,当然外面写IBM Thinkpad 更好卖,不然销量都成问题@ ...

抱歉惊到你了,见多识广先生!帖子主题在拆,不过换个方式调侃一下品牌罢了,没想到你会认真枝节问题。联想收购IBM的笔记本业务不是什么新闻,滥用IBM标识也不是个别,动机乃司马昭之心,不知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这个是过渡时期,IBM的TP刚卖给LENOVO的时候,据说这款机器还是IBM人马设计的,LENOVO只是贴了牌子卖的。下面一代61就是LENOVO开始接手设计了,当然还是大和设计的。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越来越烂了。

网友C:
当时是过度时期,多个标识也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是过度时期,多个标识也算正常

其实不算正常,至少动机不纯。做产品的公司,技术才是根本,贴些似是而非的马甲,是对自身产品的不自信

网友:
我的风扇也不行了,科普下这种笔记本的商标问题,ThinkPad标是IBM原来的生产线, lerovo是联想自己的生产线,两条线的标准不一样,我只买ThinkPad

网友:
现在的TP已经不是当初的IBM了,做的东西,价格黑,品质一般。不是IBM当年不惜工本的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