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巨龙没有pg信号,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和电容都不行

楼主(2019-06-07):
把IC换了之后直接就没反应了,不晓得是不是IC型号对不上,原型号是bh0170a,我换的bh0170:cry:

网友:
先检查外围看是不是有焊接不好的问题 还有看PG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买的时候就是故障电源么,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
该不是1250W的矿电吧?

楼主:
我换了ic,以及旁边的电容,二极管,都没有pg信号

网友:
IC是否能代换查手册说明

另外你测量PG信号是接负载(主板)测试的,还是直接短接PS-ON与GND上电后单独对电源灰线测试的?

电源要发出PG信号给主板,前提是电源的IC的基准针脚的电压符合条件,其次电源一般会用电阻分压电路来发送一个高电平给比较芯片,它才会发出PG-Good的信号给主板

你如果确保3.3,5V,12V都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下,你可以接主板强制PS-ON开机看是否能工作。如果可以,这种情况维修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A:
这个是待机的芯片,对应的是24P的紫色线,如果紫色线有5V,那么就不是这边的问题了,还有,你也可以用镊子短接绿线黑线,看看红色有没有5V,黄色有没有12V,橙色有没有3.3V,如果有,可以换个别的电源来测试下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待机的芯片,对应的是24P的紫色线,如果紫色线有5V,那么就不是这边的问题了,还有,你也可以用镊子 ...

pg信号检测仪显示各项电压正常的。。。。  唯独pg信号为0 ms

网友:
引用 楼主:
pg信号检测仪显示各项电压正常的。。。。  唯独pg信号为0 ms

如果不是因为主板引起的,确认是电源引起的话,检查电源的PWM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不过如果短接PS-ON,或者电源测试仪有正常的3.3,5V,12V输出,基本外围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换PWM芯片试一下(或者重新加焊下)

PG-Good信号是电源的输出信号来的,不过不是所有主板都需要这个信号。一般它比5V 12V稍微延迟输出一下(这个一般都是时序中可以看到)

网友(2020-02-27):
后来呢?修好了吗好想知道

网友B(2020-08-30):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源PG修出来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9-29):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eChat%20Files/8f33300f67971977f5487d09aec801b.png

网友:
长城巨龙没有pg信号,电阻氧化了

网友C(2020-11-17):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电源PG修出来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修好了

网友C(2020-12-27):
引用 楼主:
我换了ic,以及旁边的电容,二极管,都没有pg信号

去找吧ZD401这个15v稳压二极管换了就行了

网友:
我见过低端电源从主供电5V加元件分出来的,实在不行从5V经过电阻给PG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

怎么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找吧ZD401这个15v稳压二极管换了就行了

在大板上  还是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