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针式力矩扳手拆解

楼主(2019-06-07):
   为了换个火花塞,脑抽买了两把扭力扳手,心血来潮拆来看看。。。。。。手机上传的(刚刚发现图片倒序了)

    这种扳手应该是利用金属圆杆件扭转应力形变,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精度还是要看运气。
    按照虎克定律,只要金属材料系数可以,精度应该还行的。主要是便宜货要啥自行车呢,嘻嘻

网友:
扭力扳手跟弹簧秤的原理差不多,根据扳手竖直的那一段金属的弹性系数及形变,来指示扭力。普通小厂的产品读数差距巨大。

网友A:
拆装火花塞感觉对扭力要求不太高吧?

网友:
这扳手有意思的说。

网友:
这种带表头的力矩扳手还真没见过,够复杂和高大上的。以前在柴油机厂只见过叫做“公斤扳手”的~大概半米长的板柄上垂直装有约10厘米的一段刻有Kg.m单位弧形标尺,方形扳头处有一根长针指在标尺上可以看到拧螺丝时的力矩。

网友:
没玩过这类东西,看来我要上网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测量杆子的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火花塞感觉对扭力要求不太高吧?

还行吧,火花塞有力矩要求,主要是手生还是买一把力矩扳手好点。

网友:
这扳手形状看起来很山摔2下就报废了

网友:
新手拧火花塞还是有这东西方便,毕竟心里没底,不知道用多大力,火花塞拧过劲好像能把那些“硬玻璃”拧烂掉发动机里面。但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好像头一次见这样的扳手

网友B(2021-05-29):
这两个的读数一致么?感觉上面那个设计更合理,那个焊接圆盘底座降低了焊接对金属材料的影响。
按理说,应该校准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的读数一致么?感觉上面那个设计更合理,那个焊接圆盘底座降低了焊接对金属材料的影响。
按理说,应 ...

那个连接指针的L型连杆的长度应该就是校准设计

网友:
话说火花塞这些10~25牛米的紧固件为啥不买个30牛米以内的预置式扭矩扳手?
火花塞这种东西对扭矩的精度是不敏感的,反倒对扭矩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2023-08-19):
不喜欢这种  携带不方便的哦

网友:
用久了如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