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 小电源

楼主(2019-06-07):
准备给蜗牛星际换的

网友A:
买的?应该是泡水电源,那个是可调电阻

网友B:
长时间不用受潮,那个可调外壳是铁的所以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应该是泡水电源,那个是可调电阻

泡水的话,不会只有这一个零件生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不用受潮,那个可调外壳是铁的所以锈了

这个小板上的可调电阻有啥用,外壳生锈影响功能吗

网友C:
那个貌似不是生锈。是出厂时候涂了黄色那种胶水,那种胶水对金属有腐蚀性

网友:
能继续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貌似不是生锈。是出厂时候涂了黄色那种胶水,那种胶水对金属有腐蚀性 ...

三防漆?

网友E:
点的胶吧,点的胶不太好,弄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的胶吧,点的胶不太好,弄锈了。

关键会腐蚀这个可调电阻影响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防漆?

不是。反正是软软的,有腐蚀性。很多电路板用来固定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会腐蚀这个可调电阻影响使用吗

会,慢慢会阻值变大甚至开路,我有个电源就是这种情况,我用个阻值相当的电阻直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