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纯手工打造便携式电击器,放电电流超过1000A,杨永信专属神器

楼主(2019-06-07):
最近想搞一个电击器玩玩,用来恶搞。想了想,咱还是自己做一个吧!发扬自主创新精神,拒绝淘宝现成模块!劳动光荣!撸货可耻!

废弃的笔记本电池壳子:

250V330微法电解电容,不必迷信什么几万几十万V,其实250V电人也很痛的:

这是一个被我改造过的继电器,在原继电器的线圈上用粗漆包线加绕单独的线圈,然后将这个线圈串联在继电器的静触点上,引出电源线。接上电源,继电器就开始“鬼畜”(参考直流电铃原理),导致原线圈磁通量不断变化产生高压:

把“内脏”放进壳子比划一下:

剪下壳子的有用部分:

继电器的引脚面:

接好线:

找出一块不知从什么上拆来的板子:

剪下按钮部分:

焊好线,把按钮串联在电源中:

在塑料壳子上打孔,安置按钮,用强力胶固定牢固:

用万能胶把继电器(现在成了物理书上说的“感应圈”)粘好,透明胶带作为临时固定,剪一块小铁片当正(负)极电池触片:

负(正)极电池触点:

万能胶固定好电池触片:

待胶干后,拆去固定继电器的胶带,然后把电解电容引脚接在高压输出端。这样的话,装好电池时,按下按钮就会给大电容充电:

准备制作上盖。找一个吃完的口香糖盒子:

从口香糖盒子上剪下一块塑料当做盖子。这是剪好的盖子:

盖子上打2孔便于穿过电容脚:

把塑料壳子弯折一下,以吻合形状:

底部涂好万能胶,准备粘合顶盖:

把顶盖装上去,小孔穿过电容器脚,用万能胶牢牢粘住,然后用透明胶带缠绕固定,待胶干后,就可以拆下透明胶带了:

放在窗台边晾了一天一夜,胶干了,拆去透明胶带,然后用502加固一下缝隙,电击器制作完成。
正面:

反面:

电池槽:

电池槽装好电池的样子:

充电按钮:

电击头:

使用时手握电池部位,用食指顶住按钮即可充电,充电5s左右即可进行电击:

电路原理图:

说明:SW1是按钮开关,SW2是继电器的静触点(常闭触点),L1是自己加绕的线圈(线粗,匝数较少),L2是继电器本来的线圈(线细,匝数较多),VD是二极管,C是330微法250V的储电电容。按下按钮时,L1通电,SW2断开使L1断电,使L1失去磁性导致SW2复位接通,L1重新通电,然后就会周而复始的通电断电,使L2中的磁通量急剧变化产生高压,随后电容充电,即可实现电击功能。

该电击器小巧便携,可以拴在钥匙链上:

用电击器去电击指甲刀:

一声巨响,一阵闪光,何等壮观:

有些黑心网吧老板会故意把前置USB插反,极有可能导致U盘烧毁。这时电击器就发挥作用了,使用网吧电脑前先检查USB接口正反,发现反接直接电击击毁主板,为民除害:

如果你有个不想让别人动的抽屉,就像这样接线,保证管用:

当然最爽的玩法就是拿来电女生了:

全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做得有点丑啊,继电器这个振荡频率比较费电,没有三极管振荡的省电

网友:
会不会电死人???

网友:
楼主我已经报警

你尽快去附近的警察局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网友:
这个电人没感觉吧... 楼主你先拿自己试试呗

网友A:
缺德事情最好不要做。拿来玩玩打打煤气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叫今天不作明天要死啊?

网友B:
放电电流1000A牛逼了,但是我不信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缺德事情最好不要做。拿来玩玩打打煤气炉就可以了

别听镇流器小子忽悠,目测那个电容耐压也就几十v到250v,他这个属于低压大电流,根本就不会产生电弧,短路烧个铁片还行,所以能烧铁不能烧人,除非戳住肉也许有点感觉,隔着衣服不行,另外继电器触点很快会挂~

网友:
常识性错误——放电电流1000A,核能啊。一般的电击器都是高压小电流,对人体的危害较小(人体触电的危险程度取决于流过人体的电流),你的这种功率还是蛮大的(早期的电鱼机就是这个原理),电人很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
镇流器小子又回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1000A牛逼了,但是我不信哦

200多V,毫欧级内阻,直接短路,瞬间电流1000A没问题。

网友D:
不是笔误,真的是6芯18650做的1000安的东西的话怎么拿来电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笔误,真的是6芯18650做的1000安的东西的话怎么拿来电人

1000A?
这种电容器短路电流不可能有这么大滴,并联100个也许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听镇流器小子忽悠,目测那个电容耐压也就几十v到250v,他这个属于低压大电流,根本就不会产生电弧,短路 ...

拉弧的话,靠的近就可以,我之前搞过一个打煤气炉,现在改用电蚊拍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弧的话,靠的近就可以,我之前搞过一个打煤气炉,现在改用电蚊拍打了 ...

他这个靠多近都不行,电压太低,其实这个很简单一个自激升压加个可控硅一个高压包就行了,如果想再简易一些,可控硅也可以省略,一个按钮代替即可~

网友:
懒得折腾,用废旧电蚊拍做了一个,不过体积比这个大

网友:
是我来看看什么便携的东西能过1000A 电流的

网友:
迷你电鱼机,试试电一下小金鱼
你要是真敢那这玩意儿电女生玩,立马蛋蛋碎掉!活该你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