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373剃须刀自放电

楼主(2019-06-07):
晚上充满电后隔天早上用几下就没电了,以为是电池问题,拆开后发现 主板一直有微弱的滴滴响声,网上看看 T宝 有卖这些主板的是不是这个很容易坏。 这主板还是贴片元件。  自放电是什么原因,如何修理

网友A:
增加个物理开关试试

网友:
同故障,这个之前换新后又同故障,后改4056板加物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个物理开关试试

你的意思是 开关接触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开关接触问题?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用物理开关断开电池与主板连接,主板可不就偷不了电了吗

网友:
电池没问题看看是否贴片电容漏电芯片就没办法了

楼主(2019-07-27):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用物理开关断开电池与主板连接,主板可不就偷不了电了吗 ...

高见,我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