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冰箱保鲜室老起冰

楼主(2019-06-07):
  温控器已经调到3了还是起冰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保鲜室的孔也没有明显的堵啊大家看看吧,就是这个位置,清理了冰块后几天就又结冰了。自己有办法解决吗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内漏的多

网友:
这个有同感!

网友:
用手摸一下内壁的温度,均不均匀?

网友:
冬季开关打开了?!

网友:
冷藏室结冰与排水管堵塞无关,排水堵塞只会积水。均匀结冰应该是传感器不能感受温度如东西太多隔断/传感器失效等,如果只是局部长冰块那就是该处保温层进水,导致热阻减小,冷量漏出太多,结冰太厚,停机期间不能全部融化,越积越多。前者容易处理后者难整,如果是内漏积水,只有处理了内漏才行,如果是塑料内胆透水要挖掉湿的泡沫另行发泡再密封,效果也不一定好,再就是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覆盖结冰部位,使恢复原来状态,会影响向内空间。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保温层进水了。

楼主:
怎么办  自己能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办  自己能处理吗

我是把冰箱停机放倒后背面朝上,买了根2M长扁钢开背,把已经打湿的保温层全部挖掉后,清扫干净,用聚氨酯泡沫膨胀剂重新填满挖掉的保温层复原即可。

网友:
门封和保温积水

网友:
我的也这样了,只能几天铲一铲.

楼主:
感觉很麻烦啊  找家电维修的多少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很麻烦啊  找家电维修的多少钱能搞定

冰箱有问题一般都是换了

反正一个冰箱要是能用7-8年也差不多了

然后用回收家电服务(别指望有多高的回收价格),不过胜在还有额外的优惠券。反正中低端冰箱也没多贵

就算再不济,卖给修家电的也可以(不过它们价格比旧家电回收的更便宜)

网友:
我闲鱼上买了个二手海信的200升,300块钱,现在用得不错,没有工具和经验就别自己整了

网友:
温控器附近有一个扳动开关(有的机器没有)换个位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