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全硬封集成电路,一片牛屎没有的,金字塔学习机PYRAMID PEC-9488

楼主(2019-06-07):
路过废品站,看见一堆堆的键盘。唉? 这是啥,讨价还价5元钱抱走一个。

似乎是一个小学集体淘汰出来的。PYRAMID PEC-9488,还挺新,好多都还有塑料袋套着。

背面

还是机械键盘。

好几十个,垃圾佬就咣咣咣全敲碎了。真可惜的哦。

这个有三个扩展口

仔细看一下,似乎是专用槽。一开始还以为是APPLE 兼容的扩展槽,短了点儿。

一个牛屎片没有,全部硬封装IC

UMC的 6502CPU、6538PPU。

晶振

主板边上的手柄接口 15针 FC手柄。和扩展口的逻辑芯片

模拟板

电源接口、录音机接口、RF、Audio、Video

小屏蔽盒是RF调制器。

没卡、没手柄、电源去晚了都砸了。

楼主:
这个东西当年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做工算是挺良心的了。 机械键盘手感很好。

网友:
可以接磁带录音机作为外部存储器,内置basic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当年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做工算是挺良心的了。 机械键盘手感很好。 ...

5块一个可以多买几个,这东西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当年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做工算是挺良心的了。 机械键盘手感很好。 ...

单单机械键盘部分就远超5块的价值了,拆了卖轴都行啊

网友:
没有资料了吧,知道怎么编程还可以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单机械键盘部分就远超5块的价值了,拆了卖轴都行啊

这种老式键盘的轴和现在的机械键盘不通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不内置basic ,我用维修电源从7805 稳压的地方通过电。显示是一片绿屏。机子肯定是好的,塑料袋封着的。 猜测是哪三个扩展槽插上什么卡决定启动加载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不内置basic ,我用维修电源从7805 稳压的地方通过电。显示是一片绿屏。机子肯定是好的,塑料袋封 ...

要插上游戏卡(学习机程序)才可以用

网友:
别拆了,卖了吧,有人收藏

网友B:
这个就是以前的电脑学习机,需要上面插卡带使用,小霸王学习机就是这种。
楼主应该多收一些,如果还有的话,我有意要个全新的,如果能找到卡带就更好了。
CPU是UMC UA6527P,内部是6502CPU加上一些外围电路,所以楼主说是6502也没有错。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废品站老板很乐于拆解洗金收铜。而论坛倾向于打理好再卖,好卖的起价。

假设你是一个小老板,收了一堆这玩意儿你怎么做才能最赚钱呢?

垃圾佬的选择你知道了。我发现的时候原装的电源已经无一幸免全部砸碎了,因为老货是纯铜的,很大一疙瘩铜。

楼主:
当年的录像机,多复杂的高精度机电一体化产品。

我家那个很新很爱护使用的松下L15,咸鱼100元好几年无人问,沦落到15元卖给废品站。垃圾佬,完全不拿当东西,哐当一下甩到破三轮斗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以前的电脑学习机,需要上面插卡带使用,小霸王学习机就是这种。
楼主应该多收一些,如果还有的话 ...

我看看去。裸机一个,没配件不知好坏啊。 我时看机械键盘挺好的,剁手一个。有人看我AS400 那个帖问过机械键盘, 想起来了注意了一下这个东西。y

机械键盘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呀,手感也那回事,叽里呱啦挺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去。裸机一个,没配件不知好坏啊。 我时看机械键盘挺好的,剁手一个。有人看我AS400 那个帖问过机械 ...

还有吗 可以收 超值!

楼主:
没有了,别折腾了。 都是尸体了。我都买了好几天了,要不是看见另一个拆学习机的帖子都忘了这回事。

买个游戏卡玩玩? 好像也挺鸡肋的。现在都用模拟器了,插个USB手把一样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了,别折腾了。 都是尸体了。我都买了好几天了,要不是看见另一个拆学习机的帖子都忘了这回事。

买个 ...

这个学习机有录音机接口 拿一个手机(播放器)用3.5音频线接上录音机接口 然后播放特定音频学习机就有画面了不过这个音频文件可能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了,别折腾了。 都是尸体了。我都买了好几天了,要不是看见另一个拆学习机的帖子都忘了这回事。

买个 ...

还有一个方法 学习机通电绿屏时 键盘输入括号内的内容 空格回车也需要  (

10 PRINT "HELLO"
20 PRINT "ABCDEFG"
RUN

)

然后会看到先显示 HELLO 再显示 ABCDEF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 学习机通电绿屏时 键盘输入括号内的内容 空格回车也需要  (

10 PRINT "HELLO"

不行!绿屏时没任何反应。 这个机器那个小插槽里要插ROM卡的,插卡了开机才有BASIC 语言或者logo语言。买的时候不懂,我看见那些小插卡了没要。后来再去就都没有了。

找个魂斗罗FC卡倒是能开机,只能当游戏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绿屏时没任何反应。 这个机器那个小插槽里要插ROM卡的,插卡了开机才有BASIC 语言或者logo语言。买 ...

这个学习机 带录音机接口 看看网上能不能找到 这个机器的磁带音频 然后用手机或播放器接录音机口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