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西门子洗衣机,滚筒支架断裂,自己拆开换(Siemens Silver4105)

楼主(2019-06-08):
十几年的老西门子,以前修过电脑板,这次是内筒支架断了,真是伤筋动骨了。

先拆背面内六角螺丝。

上盖板后推,就能拿掉了。

拿掉上盖板,露出桶身,水泥块等起稳定作用

准备拆前面板

面面板下部有块塑料板,两边有卡扣,看起来像大号一字螺丝屁股,拿硬币把圆转半圈塑料板就能拿出来,里面有个塑料盖,拧下来放残留的洗衣水,有异物也是从这里取出。

取下前面板,玻璃门后的密封圈,卡槽里有根钢丝取出就能把密封圈和面板分离。

拆掉控制板螺丝和前面板的几颗螺丝

拿掉前面板,里面又见稳定块。

控制板和洗衣粉投放盒是连在一起的。

侧面还有颗螺丝

拿下下控制板挂在一边,控制板的连线不用拆,中间还有根支架,两边各有两颗螺丝。

底部有很多连线要拆下,拍照留记号。蓝色卡子连得这个是个加热器。类似电水壶里的加热管,应该还有温度感应啥的。

这里还有排水管,水位感应器的连接管等都要拆下。还有电机电源线等都拆了。

要用套筒拆掉上面的稳定块

拔下回水管

拆下前面的配重,这个很沉,要小心。

拿下来了

塑料桶上还有圈弹簧,固定密封圈的。

固定稳定块的螺丝是大号自攻螺丝,直接拧在塑料桶上,这是塑料支架,很牛逼居然不会断。

底部电机,旁边有根避震,一边一根共两根。时间长了已经失去避震作用,重新上网买了两根,圆桶型的,据说比原装的效果跟好,原装的是方形的。

电机

洗衣机背部

拆下稳定块,顶部中间有根横梁支架,两旁有弹簧和洗衣桶相连,整个桶就靠两根弹簧挂在上面。

取掉大弹簧,拆掉避震,桶就能拿下来了。

拆下的几大件。

拍几张。有问题可以参考

电机驱动皮带轮,带动内筒旋转

取下皮带,电机支架螺丝

电机450-550W,13000-15000转

电机接线图,这是有刷电机,前几年换过碳刷,顺便看了下,还有很多。

拿下皮带轮后

拿下皮带轮,看到内桶支架轴了没?这种有两种,带锥度和平行的,别买错了。

原装的避震,网上吐槽的很多,效果差。

外桶有前后桶组成,塑料卡扣镶嵌和螺丝连接。

很怪的设计,卡扣和螺丝孔是不对称的。

做下标记,别装错了。

卡扣比较难拆,剪了些塑料片

插入卡扣之间,再用螺丝刀撬开,这样卡扣不会顶住。

外桶拆开才能拿下避震,所以装的时候别忘了装上。

加热管

原来的支架轴承

拆开才发现里面的轴承已经碎了。

拆下里边的轴承,一个碎了,一共有两个,黑色的是水封。

清理旧轴承和水封,全部换掉

拆好了旧轴承,这个是外边的轴承,里面的已经碎了。

可以看到水封也磨损了

吓人的内桶支架,腐蚀的不成样子了

用不锈钢是铆在内筒上的

有两条支架臂都有断痕了

支架和内筒之间塞满了污泥

为了拆不锈钢铆钉,洋二和电磨上场了。

拿掉断掉的支架,简直不能忍受。。。

有多脏,无法想象。。。。

污泥和氧化的铝支架遗留物

支架碎块,完全腐蚀了。严重吐槽厂家,上个不锈钢支架又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购的支架号称全新,其实也是拆机件,只是没啥氧化,看来用的时间不长,不知道为啥拆了。鄙视奸商。

NSK的轴承,不知真假

新旧对比

装上轴承

装上支架

用的不锈钢螺丝,用套筒和梅花扳手上紧。不知道会不会松脱

新支架有磕碰,要不是家里等用,真想退了。

喷过漆,还有油泥!奸商!

后期装起来就不拍了,到发帖有两个月了,没啥问题。期间参考了一些网上的拆机贴,感觉自己换支架还是可行的,本来LP说买个便宜的用用,想来这机器本体质量还是可以的,能修复的话不比新的低端机差,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多谢看帖。

网友:
铝制品多便宜啊,使用不锈钢件至少提高了50元的成本,不过滚筒洗衣机的寿命确实不如波轮洗衣机,天生的设计缺陷,易损件比波轮的多

网友:
我想我拆到一半已经选择放弃了~修这玩意至少浪费整天时间~

网友:
优秀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A:
螺丝怕松打点乐泰的厌氧胶。这样基本就不怕松了。

网友B:
楼主好手艺   不过看见水泥块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网友:
怕螺丝松脱,可以点些504厌氧胶或硅胶。

网友:
这是高手 动手能力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   不过看见水泥块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滚筒都有水泥配重的!

网友:
螺丝最好用弹簧垫片垫一下然后上胶固定,不然震动引起松脱就麻烦了

网友:
强,不得不服

网友:
换过,很痛苦!

网友:
真是大工程。。。。。

网友:
有台东芝的脱水有时会哐当哐当响好像打外壳的声音,会找平衡失败,要重新进水再找平衡非常浪费水

网友:
工程很大呀,每次清理电脑硬件的灰尘就要小半天,如果搞这种大工程,感觉要累趴下了。所以还是喜欢波轮的洗衣机,结构简单。拆卸方便-虽然几十年一直是用手洗衣服的.......

网友:
我家也是用了十九年的西门子机械版滚筒洗衣机。有过小问题,但质量还是感觉不错的。

网友:
我家的结构跟LZ的差不多,前面刚换了碳刷,也10多年了,如果再出问题直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怕松打点乐泰的厌氧胶。这样基本就不怕松了。

多谢指点

网友:
WORD天,這也能修啊。

機械部件難修,我扔了3個洗衣機了。

一般拆到機械部分我都修不好。愚笨啊。

网友:
超级拆客了,非常有借鉴意义,家里的洗衣机也正好避震不行了,改天也修一下,不过估计要等到冬天了,夏天还是用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