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盒+笔记本光驱=usb光驱 失败

楼主(2019-06-08):
笔记本光驱
1) 设备检测
2) +5V供电
3) +5V供电
4) 厂商测试
5) 地线
6) 地线
那么直接sata对接,2.3 5.6供电,结果是不行的,看来没想象简单,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最新结果,pin1对地10k,依然失败

网友:
1,笔记本光驱有些不带就绪位信号,要插了光碟才有就绪位,但是SATA转接卡要等就绪信号才会发送信息告诉南桥设备已就绪,如果等待时间过长,就会被挂起
2,直接买光驱盒子就行了

网友A:
1脚需要通过1K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需要通过1K电阻接地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我也闲置一台笔记本光驱,等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
我直接买的光驱盒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一个光驱盒子也没几块钱啊,好像十几块包邮来的,我手上两个闲置光驱就换的淘宝买的盒子,用起来还行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光驱接了5V供电和SATA线,没加电阻啥的,直接给台式机做刻录机,插台式机SATA上没遇到不兼容的情况
我感觉是转接卡这边的问题,可能需要修改固件,才能识别SATA光驱,而不是单单的SATA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光驱接了5V供电和SATA线,没加电阻啥的,直接给台式机做刻录机,插台式机SATA上没遇到不兼容的情 ...

公司的dell台式用的光驱其实就是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C:
15块淘宝买个外置光驱盒,安逸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块淘宝买个外置光驱盒,安逸的很

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USB SATA  光驱 易驱线,就是个头子。。。很容易用。值得收藏一个

网友:
接上供电,sATA线就能用,我以前试过

网友(2019-12-02):
我的笔记本光驱弹出按键没反应,得在windows里右键弹出。

x宝的笔记本光驱易驱,带弹出按钮,不知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