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奇怪的sm3281只能工作在usb2.0模式下

楼主(2019-06-08):
sm3281双贴海力士mlc,插在usb2.0下一切正常,插在3.0下要么不识别,安全弹出设备的地方能看到,但是没有盘符,设备管理器和chipgenius看不到,led不亮但是主控正常发热。要么也只能工作在usb2.0下,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有一面第四脚的焊盘掉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似乎没用,然后画圈的地方掉了脱焊的时候弄掉一个电容,不过这个应该是供电的,不知道数值手头上也没有贴片电容可以贴,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速度是usb2.0的巅峰了

网友A:
我知道昨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昨回事。。。

有没有兴趣指点一下?(ಥ_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兴趣指点一下?(ಥ_ಥ)

没有--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字数补丁

那你说个jb

网友B(2020-03-12):
我有个3281N大主控的双头单贴,贴英特尔QLC,开卡什么都正常,但出现和楼主差不多的情况。

插在2.0接口上,一切正常,跑圈跑分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而将它插到3.0接口上,

一、不认盘,灯不亮;
二、亮灯、认盘,读写速度2.0;
三、开着DG后插入,如果亮灯认盘,DG识别是工作在2.10模式,而且大几率出现马上掉盘,灯灭;

图是难得一次不掉盘时截取的。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3281N大主控的双头单贴,贴英特尔QLC,开卡什么都正常,但出现和楼主差不多的情况。

插在2.0接口上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插2.0稳稳的,插3.0要嘛不识别,要嘛识别一会儿后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