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作的毫欧表

楼主(2019-06-08):
很久以前就想做毫欧表了,以前自己用洞洞板+飞线做过一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9458),性能时好时坏,有时候碰到飞线接触不良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现在各大PCB打样厂商神仙打架,打样一个比一个便宜,于是就开PCB来玩了。
电路采用网上经典的7107比例法毫欧表电路。负压部分改用了7660,时钟部分换成了40kHz晶振。积分电容采用Pilkor(原飞利浦)的金属化聚酯电容,个人感觉这个电容还挺好用的,价格也便宜,型号为PCMT36781104。
板子上增加了锂电充电和保护电路,还有一个USB接口充电用。一个自锁开关控制电源,顺便放了一个2pin杜邦头,可以用杜邦线做外接开关。
----------------------------------分割线----------------------------------

这是板子正反面:

焊完元件的板子是这样的:

背面放了一颗锂电池,容量1000mAh,应该可以用很久。

这是第一版不带电池的板子,我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7107电源3.2V依然可以保持精度的工作,只是这时候数码管已经很暗了。

短接测试夹轻松归零:(数码管是白色的,我觉得很好看,手机拍出来泛蓝,没那么好看了)

下面来看一下准确度如何:这是一颗标称0.5欧姆的电阻,测量值442毫欧。(这个和标称值偏差还挺大的,看来厂商有坑人嫌疑)

同一颗电阻,上LCR电桥,不是很高端的电桥,但是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电桥的测量值是443毫欧。
这个准确度作为业余DIY还能接受吧。

来一个网络文化里喜闻乐见的233:

最后,logo镇楼。

网友:
漂亮,(字数补丁)

网友A:
LCR是不是也是这种原理?看不少人做LCR

网友:
不太高端的电桥我要了,毫欧表你留着

网友:
求楼主的无电池版本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是不是也是这种原理?看不少人做LCR

我这个比LCR层次低多啦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比LCR层次低多啦

可以弄个lcr DIY 玩玩啊

网友B:
哈哈,不喜欢黑色板,看不清楚走线,led加柔光板啊,那两个黄色是独石电容吧

网友:
求楼主的电池版本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喜欢黑色板,看不清楚走线,led加柔光板啊,那两个黄色是独石电容吧 ...

除了维修和抄版,一般也不用看清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lcr DIY 玩玩啊

这个超出我能力范围啦,我也想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超出我能力范围啦,我也想做的

论坛上有不少给出电路图了,其实也不是很难,有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晶振是怎么接的,用力晶振是不是要稳定一点,我做的电压表,最后一个字跳的厉害,用了晶振是不是要好一点

网友D:
LOGO不错,带外壳的来一套。

网友E:
积分电容记得是0.22的,其他的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GO不错,带外壳的来一套。

没有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积分电容记得是0.22的,其他的也行吗

数据手册上推荐值是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晶振是怎么接的,用力晶振是不是要稳定一点,我做的电压表,最后一个字跳的厉害,用了晶振是不 ...

晶振接39,40脚。我对比了一下晶振和RC影响不大。最后一个字跳的厉害要先考虑积分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推荐值是0.1

仔细看了下,pcb的C2才应该是积分电容,应该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