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联想T110u盘

楼主(2019-06-08):
来,现在开拆,提前说一下,这个u盘是联想的T110,usb2.0版的。盖帽找不到了,就用了那个读卡器的帽子盖上了,上外观。

先把中间的白色铁块卡下来,就能看见内部黑色塑料结构,做工很一般。

继续拆解,用指甲从塑料壳中间把卡扣拆开......
双贴板,只贴了一片,写入速度和单贴板一样,没有任何的提升。

主控特写,主控是慧荣的SM3257EN。

嗯?¿这个闪存有点奇葩,貌似某芝的TLC,看上去不像是正片颗粒,应该是二次封装的自封颗粒,插电脑上读取ID正常。

个人建议:这种车不要上,要想上车,跟我一样强制MLC还差不多,这种盘一般残次颗粒会比较多,一般都是重新封装或者使用黑片和牛屎主控,个别的还会使用牛屎闪存,最好的u盘一般都是DIY的。举例一些大品牌,像金士顿也好,联想也好,它们到了后期,也就是现在会使用一些像这样的残次片,这样的盘隐患还是有的,还有二线品牌有部分也不能碰,例如三金一云以及兰科,喜宾,还有夏科,买这些盘都像抽奖差不多,有时会给你一个好的,但是一般都是不好的。下一期我将会为大家拆解一个以身试毒的兰科u盘,质量是相当的不好,下一期我会放出来,我希望大家能听取本人的个人意见,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A:
盖上盖帽.不给数据流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上盖帽.不给数据流失

不科学的方法

网友B:
美帝良心想的货不奇怪,我在论坛收的一个16G的用的海力士的降级片。慧荣主控3257的小芯片的,

楼主(2019-07-14):
引用 网友B:
美帝良心想的货不奇怪,我在论坛收的一个16G的用的海力士的降级片。慧荣主控3257的小芯片的,:titt ...

海力士降级片就不错了,比起这种重新打标颗粒强

网友C:
我做优盘要么用 安国的AU6989SN-GTC 要么就用 银灿的903

网友:
我所用的颗粒都经过测试架检测,只有通过的才用。坏块大于自己的规定值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力士降级片就不错了,比起这种重新打标颗粒强

正片的海力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不要说降级片了,降容开隔断时间要重新开卡,能忍受几个小坏道的满容倒是没什么问题,数据都不好说,好歹其他片子,白片都不比这货差。

网友:
有几个 该型号的,MLC的,速度一般,用起来还行!

楼主(2020-01-31):
引用 网友C:
我做优盘要么用 安国的AU6989SN-GTC 要么就用 银灿的903

903很容易掉盘

网友(2021-11-03):
挖坟顺带请教大佬,我拆了一个同型号的美帝良心,64G的主控和颗粒型号与楼主都不一样,主控是慧荣SM3281L,颗粒是PFB83MB,在网上查只找到其他PFB开头的颗粒说是镁光降级大S的颗粒,又从镁光大S spectek 品级定义白皮书里看到MB还在AS、AL、AF、AR后面,但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其他具体信息,看到说是AR就已经属于很差了,想了解一下这个颗粒其他信息,MB还能差到哪里去?具体是哪些方面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