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块钱撸了把绿林的钢锯

楼主(2019-06-08):
前段时间找不到以前那把旧钢锯了,前些天看到绿林钢锯有活动,领劵后6块,就撸了把

到手看看
外包装

内容

就这两样

标准尺寸

把手铁皮焊接的

锯身还有俩卡位

这里90度折弯,变形严重

锯条前固定位

后固定位

锯身长度调节机构

变身

最短位

标准尺寸锯条

送的锯条,上下都热处理的?

试用一下,还行,6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老司機,為什麼不帶上我?!

网友B:
看工艺像是零几年我爸买的,几块铁片,冷加工冲压,焊接在一起。我的话更喜欢模型线锯拉花锯曲线锯,要是有9元钱更好了。

网友:
挺实惠的,不过已经有了

网友:
经典款啊。有把30多年前的,非常厚实,拿回老家用让老爸给弄丢了。现在主打的是十几年前地摊5元买的同款,用料单薄,凑合能用。一直想再买把时尚点的,还没碰上合适的。

网友:
这种锯弓主要看手柄处铁片厚度,我们实训室的一批锯弓就是用了没几次手柄7扭8歪,原来是0.5不到的铁片做的,而从工具柜里面翻出来的旧锯弓却是1.0的铁板做的手柄。

网友C:
这种质量的锯弓非常考验使用者的掌控能力!为什么这么说,用用就有体会了!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做工算是中规中矩吧,家里有一把用了快30年的依旧好用,只不过极少能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质量的锯弓非常考验使用者的掌控能力!为什么这么说,用用就有体会了! ...

我昨天用了一下10年前在地摊10块3样买的锯弓,温柔点还是能用的,质量和这差不多

网友:
看着不错,6块钱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司機,為什麼不帶上我?!

当时没想这么多呢!

网友:
十五年内没有的话买个条子,一个竹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质量的锯弓非常考验使用者的掌控能力!为什么这么说,用用就有体会了! ...

很容易锯歪,都是锯弓做得烂

网友:
前段时间买过一把,牌子不一样,做工类似。还是可以的,刚性足,能拉紧锯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艺像是零几年我爸买的,几块铁片,冷加工冲压,焊接在一起。我的话更喜欢模型线锯拉花锯曲线锯,要是有 ...

嗯,这种货制作工艺都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
6大洋,又赚大发了

网友:
i觉得还没有我那把20年前的老钢锯好。

网友:
6块钱,真够便宜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甚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