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想买个拆笔记本的电动工具,推荐一下

楼主(2019-06-08):
看了一下松下的EZ7410价格得1104人民币,不算运费什么的。
日立的DB3BL2这个天猫和京东都不到600元。
还有别的推荐的吗?
博世GO就不要了,这个不能用。买了一个就卖给别人了。要求压力太大了。

网友:
得伟那个陀螺仪的电批拧小螺丝非常合适

网友:
HIOS CL2000 这款非常适合.

网友:
拆笔记本楼主说那几种扭力都太大了,ES120和小动x2还有TBK的螺丝刀也行

网友:
你说的几款都不太合适,最低扭力对部分螺丝还嫌大,最稳妥的是24V工业电批,800批头的

网友:
拆卸安装笔记本电脑,最好是手动螺丝批,当然要比较好的保险些,vessel就不错,如果有的螺丝打滑了,或者断了就悲剧了。

网友:
HIOS 松下7410不用看了 自停-1档打主板螺丝焊下来的

网友:
拆笔记本外壳  7410或是日立根本毫无压力
因为笔记本外壳螺丝柱一般都是内嵌小铜柱,只要选对螺丝刀口   根本不是问题

自己借几款用用就知道了  别人说的都不如自己感受

最佳选择就是松下6120/6121    怕是买不到

网友A:
楼主只适合用 好握速 2000  3000 4000 这几类的迷你电批, 有刹车有扭矩自停

网友:
带自停和扭力调节就行了, 6225  7410,7420都可以,预算够新的,预算少旧的,你是用不是盘,新的你也会用旧的。 除非你不用,呵呵。

网友:
我去过hp笔记本维修部,他们都用迷你电批,那是大工作量,自己玩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推荐一款给你 ,刚刚准备入手的,WERA 817913,电动助力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给你 ,刚刚准备入手的,WERA 817913,电动助力螺丝刀。

这型号,百度都没有,上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适合用 好握速 2000  3000 4000 这几类的迷你电批, 有刹车有扭矩自停

顶一个!这类应该是最适合的

硬要挑个缺点,就是正反转切换稍显麻烦,不是用电池的,没有便携性。
几年前一气儿买了4个CL3000,没想到质量那么硬实。。。

网友:
好握速CL2000技有RE4500都很好,我自己凑了一套RE4500才百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这类应该是最适合的

硬要挑个缺点,就是正反转切换稍显麻烦,不是用电池的,没有便携性。

开玩笑,那是工业用的,质量肯定好啊

网友:
这个好用,100不到,用801批头。

网友:
6220或6225最合适,得伟680真不知道好在哪里。自己就有一台,个头大,力度小,跟12V的差不多大。

网友:
电子扭力自停松下6225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