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一下过零检测

楼主(2019-06-08):
就用前几天那位坛友的电路

未连接部分是我添加的,包括R4
R5与D6

仿真一下,原图的话,过零的确是很不精确的
这是R2=20k时

这是R2=100k时,有所改善,但是不多

r3是我添加来检测,流过光耦初级电流的
可见这里最大流过电流是1ma左右的,这时对应的是电压峰值
所以其他时刻,电流更小,光耦次级很容易截至,出现很宽的过零检测输出

这是我改造的,电路元件参数不一定恰当,但是过零检测精确多了
就是幅度小些,不到2v

放大看一下,这个过零宽度大概0.1-0.2ms
相应的角度就是大概1-2度角吧

这里最大流过光耦初级电流是10ma左右的,比原电路大了10倍
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保持恒定,只有在接近0点时
,电流会减小,使光耦次级截至,出现相对较窄的过零检测输出

这个方式的好处不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当然精度应该比那种差

不知实际上是否可行,没实验!

网友A:
看到題目已經猜到是樓主了。
實驗室專業戶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題目已經猜到是樓主了。
實驗室專業戶啊哈哈。

哈哈,只是好奇而已,各位大神什么都懂,所以不用实验,我是一切从零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需要过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只是好奇而已,各位大神什么都懂,所以不用实验,我是一切从零开始,什么都不懂,所以需要过零检测 ...

謙虛了,你會成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的。加油!

网友:
有仿真,做实验方便好多。

网友B:
这是打算做电磁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算做电磁炉吗

哈哈,我只是了解一下,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虽然没看懂,哈哈哈。

网友C:
老兄,需要你的火力援助,详情请看站内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需要你的火力援助,详情请看站内信

哈哈,还来的及吗

网友:
问过坛主了,可以的

网友:
不懂什么是果岭检测,也不懂果岭好不好吃,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