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仿“OPPO 5V4A充电器”AK779GB同步整流CLR6219芯片短路

楼主(2019-06-08):
高仿“OPPO 5V4A充电器”,购于本论坛, 故障充电器AK779GB为额外赠送。

上电没有输出

首先拆开

有配重铁块

外壳内部

取下铁块

清理白胶

无字芯片是单片机吧

侧面

另一块板,左侧AC220端,右侧低压端

这个是稳压431芯片

另一侧面

输出USB口端

AC220输入端,BJM8102为12W-18W电源驱动芯片

测输出端电阻为0

先取下输出滤波电容测试正常

然后脱开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一引脚排针,测试同步整流CLR6219芯片发现短路

就是如下电路图示

两块同步整流CLR6219芯片是并联使用的,先取下一块

测试电阻为0,短路了。很幸运另一块是完好的!

恢复电容等器件,上电可见工作。空载输出电压5.25V

1A电流输出,CLR6219芯片不热

2A电流输出几分钟,CLR6219芯片微温,BJM8102和开关变压器热

2.5A电流输出,CLR6219芯片微热,BJM8102和开关变压器很热

3A电流输出,CLR6219芯片较热,BJM8102和开关变压器烫手

3.5A电流输出,CLR6219芯片烫手,BJM8102和开关变压器很烫手

OPPO R9S手机充电测试:
手机电量在60%时充电,上电前两分钟电流3.5A左右

之后降到1.7A左右

查看充电到80%时电流为1.2A左右

查看充电到93%时电流为0.7A左右

空载功耗0.21W

间或0.19W

去掉铁块和部分胶后重46g,之前是67g。

网友:
我拆的那种,用一加3T可以快充,用一加7PRO普冲几秒切换一下快充马上再普冲,如此循环

一加7PRO用原装OPPO快充不会这样

网友:
最近这OPPO充电器很火啊!这论坛号称有神货的卖家都是卖的假货吗?

网友:
这做工也说得过去

网友:
套路这么深。。。。

网友:
高仿乐视充电器卖不动换高仿OP充电器

网友:
万用表不错,有着悠久的历史

网友:
我火车上卧铺捡到1个779gb,充电苹果有点不兼容

网友:
厉害了,到芯片我就速手无策了。。

网友A:
奇怪,同步整流那块铜箔没阻焊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同步整流那块铜箔没阻焊膜

可能是考虑散热需要

网友B:
那个功率计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
老哥言外之意,就是修好了可以当半个充电头用了呗

网友:
这品牌正品也只能算个高级山寨

网友:
这芯片性能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功率计不错,在哪买的

TB网购的。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拆解及评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375

网友:
虽然是高领的,但质量还不错,并且买二送一,挺划算。。。。

网友:
里面没加配重?

网友:
不知,自己买个代换头里的 肖特基 ,效果咋样,好像还要微调一下电路,因为电压会升高一点

网友(2020-10-23):
那个功率计不错,我也准备做一个,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