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药商免费送的养生故事机改锂电池供电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楼主(2019-06-08):
家里老人收到的药商推广药物免费赠送的养生故事机,和那种小插卡音箱差不多,做工比以前收到的免费评书机简单许多。使用3节AA电池,带了一张2G的TF卡,试了一下,支持的常见MP3格式音频文件,但TF卡使用的加密格式。功能简单,操作方便,音量挺大的,用来听个评书什么的还可以。有时间就改成了支持锂电池、AA电池两种可互换模式的,使用的XH2.54-2P接插件,平时主要使用锂电池供电,想用AA电池换一下插头就可以了;锂电池使用3.5毫米DC接口直接充电。都是闲置的东西,就利用上了。发帖供坛友参考。

改成支持锂电池、AA电池两种可互换模式的,使用的XH2.54-2P接插件,平时主要使用锂电池供电,想用AA电池换一下插头就可以了;锂电池使用3.5毫米DC接口直接充电。本来想外加个2段开关进行2种模式切换,由于外壳边角是弧面的,不好固定就不整了。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免费赠送的专用评书机拆解

楼主:
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附:加密格式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这种TF卡使用的加密格式,可用来对资料进行一定的保护作用,防止任意更换内容。有些插卡小音箱附带的音频TF卡,也采用的这种加密格式。在PC端可以通过常用的GHOST软件进行提取、更换、删除等操作。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使用GHOST软件对TF卡做一个GHO镜像文件,然后再对GHO镜像文件操作,操作完成后,重新写入TF卡。下面是在WindowsXP下的操作方法,供坛友参考。

这种使用加密格式的TF卡,一般在PC端是不能正常读写的,会提示需要格式化,格式化后,就和正常的TF卡一样使用,但是里面的内容就没有了。

运行GHOST32.EXE文件,对TF卡做一个GHO镜像文件。

使用GHOSTEXP.EXE文件打开刚对TF卡做的GHO镜像文件,就可以进行提取、更换、删除等操作。操作完成后,保存成新的GHO镜像文件,重新写入TF卡就可以了。一般不用这么麻烦,提取文件后,将加密格式的TF卡格式化,再将提取的文件拷入即可,就和普通TF卡操作一样。

选中需要的文件,右击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另外,通过程序菜单也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
哈哈,多谢分享,加密原来如此啊

网友:
看来是卖膏药送的~

网友:
来,画个重点

网友A:
我见到过很多内存卡上都写着“Made in TaiWan”,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内存卡吗?

网友:
好办法,下次遇到加密也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过很多内存卡上都写着“Made in TaiWan”,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内存卡吗? ...

你对taiwan了解太少了,现在不敢说,以前是taiwan一地震,世界电脑价格都要抖,大陆的电子产业还是taiwan带.来的技术发展起来的.大陆的电子厂基本都是些代工厂子公司.

网友:
先赠个洗脑机,再收智商税

网友:
这绝对得60年以上驾龄的老司机了

网友:
卧槽,拍个广告还不忘揩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过很多内存卡上都写着“Made in TaiWan”,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内存卡吗? ...

亚洲四小龙之一,小芯片生产,不亚于目本。

网友B:
遇到过这种带保护的卡,格式化也无法格式化,不会操作。

网友:
这山寨机,居然没看到牛屎,真稀奇啊

网友:
板子有预留一个USB接口焊盘,把这个接口补上就能插优盘了

网友:
这种卖药送的音箱,我有5,6个,都格式化后改成放歌的了

网友:
XP宿主机硬盘1T

网友:
播放内容是不是那些 早睡早起身体好,不要熬夜不要抽烟喝酒不吃辣,夜生活时间XX巴拉巴拉的?

网友:
之前那种国学机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这种带保护的卡,格式化也无法格式化,不会操作。

这种带保护的卡,如果PC端格式化不了,可以使用手机格式化,如果都不行,很可能是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