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载DSP-I8数字功放拆解

楼主(2019-06-08):
这个机器是新的  到家安装响了一会   就无声,从朋友那拿来   拆开看看  并无异常,没有示波器 也看不出所以然,接电瓶试试  ,指示灯正常蓝色,接一个喇叭 耳朵贴着可以听见正常的功放丝丝声,就是不出音乐。AUX和同轴都试过,没辙,上论坛看看   有朋友知道这个功放应该怎么搞吗。由于机器的调音软件需要另外购买,暂时没有软件可以进去调节。

网友A:
先检测数字功放部分是不是好的,在检查解码部分 挺简单的

网友:
这玩意实际就是前级放大加da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数字功放部分是不是好的,在检查解码部分 挺简单的

后级应该好  否则不会有正常的底噪      前面解码没有搞过  不知道怎么找测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级应该好  否则不会有正常的底噪      前面解码没有搞过  不知道怎么找测试点   ...

找芯片数据手册 检查相应供电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芯片数据手册 检查相应供电正常不

供电正常  ,现在要来软件  初次可以连上机器  可以切换AUX输入  且工作发声正常,后来试试同轴输入  就无声了  ,再次连接 死活连不上机器,显示通讯握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