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维修1986年国家优质银奖北极星报时摆钟-山东烟台木钟厂

楼主(2019-06-08):
一台很古老的北极星报时摆钟,木箱结构。1986年产的,三十多年了。

不能上发条了,被我看到拿出来修修。

第一次上手拆解这种老的木钟,更别说修理了。

空气干燥,保存得还行,要是南方估计受潮锈了。
说明书,钟摆和发条钥匙都在。

顶部有金属悬挂,擦擦灰

侧面柜门是铜扣,打开扣子才能打开罩门。

打开门之后可以上发条,设定报时

碗形的玻璃是用四个卡子固定在木门上。

取出钟摆和钥匙,先研究一下说明书。

这么多年了纸张还没有烂,钟摆底部有调节走时快慢机构,一个铜螺母,改变钟摆的频率。

生产日期1986年哈哈

先研究一下怎么拆,从钟摆悬挂的底部探进去看到除了悬挂,还有两根金属。

正面看过去正好有颗螺丝被铝制面板挡住了,坑

还是先拆指针吧,也是铜螺母

取下分针,时针取不下来,放弃

背面有两颗大螺母,松掉先,,没啥用

继续拆时针,原来是铜轴固定,直接取出来就行,暴力一点

松掉面板的四颗螺丝,取下面板木块,露出机芯,好复杂

烟台,1986年8月,看到左边上发条的齿轮有异样了吧

正常应该是防反齿轮卡住,应该是钢条弹片疲劳松掉了,没法压紧扳机了,导致无法上发条

找到问题好办,拆下来机芯,看看能不能让弹片复位或者换一根弹片

这时候看到之前多出来的两根金属原来是报时的音叉,声音很好听

固定音叉,机芯固定螺丝钉原样固定,怕弄错了

仔细看看拆下来的机芯,油泥重,毕竟这么多年了

从顶部看过去,各种齿轮

这是钟摆悬挂和报时音叉撞击锤,铜的貌似

锤头磨损了一点,不影响

拆下卡簧,取下分针的齿轮轴

取下驱动齿轮,看到弹片机构,一根长长的钢弹片杠杆两端分别是上时发条和报时发条的扳机。
因为上时发条用得多,弹片疲劳了,报时发条端ok

想取下弹片修复来着,结果断了,悲剧。。。。。刚性弹片没法焊接吧

估计找不到备件维修了,放弃,装回去看看

看到钟摆正常摆动,齿轮停顿转动的节奏,舍不得放弃维修了

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来修复弹片,就是用电池盒的负极弹簧剪一截塞进原扳机活动孔里,用一个铜质弹片压住断裂的弹片

这个铜质弹片是坏掉的拉线开关里面拆的,长度也合适,固定在机芯支架上

贡献元件的负极弹片和拉线开关

最后修复成功,开心

还有动图没法上传了,下次补上。
第一次拆解维修老式木摆钟,真的是没经验,
还被报时发条给打伤了手指,
学习了齿轮和钟摆的默契配合,感叹多年前的老师傅们手艺真好。
哈哈,不过最终修复了,也算开心啦~

网友A:
修复方法貌似不错,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B:
老家里也有一台北极星挂钟和这个差不多的样子,时间也有三十年多了,不知还能不能上发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不错的主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里也有一台北极星挂钟和这个差不多的样子,时间也有三十年多了,不知还能不能上发条了。 ...

这么巧啊,看来还是名牌货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方法貌似不错,就看能用多久了

嘿嘿,反正也是个摆设,估计以后不怎么用了吧

网友:
多年前也处理过同样故障,用一段钢丝代换的

网友D:
以为是盘发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盘发条呢

这个真盘不来。。。

网友E:
保存得真好,这么多年还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存得真好,这么多年还这么新

除了灰尘,锈迹不多,现在算是正常工作咯

网友:
原来北极星在这了。。。。。。。。1986.。。。。。。。
还缺个石英钟,看这个牌子吧。

网友F:
我家有三五座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还在用。

网友:
这种古董的收藏价值比使用价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word哥~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有三五座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还在用。

都是老钟啦,上一辈的记忆咯

网友:
这个机芯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变样,可惜现在很多北极星都是小厂山寨的了。

网友:
四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