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佬,星际蜗牛,现在还可以入不

楼主(2019-06-08):
如题看好了星际蜗牛,但是本人动手能力差,看教程都说要会动手才可以
问下大家,这个好弄不?

网友:
装个系统的事……当然,要是你连系统都不会装,那的确不适合

网友A:
看现在有188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动手能力也差,所以哈在犹豫

网友:
犹豫中动手能力差。曾经在DOS在安装过WINDOWS98

网友:
装系统很容易,做个启动U盘就行了。有很多软件工具可以做启动U盘。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入手合适,我也心动的不行了
买个nas主机箱都得不少钱
这个算下来很划算

网友:
挺折腾的,要换电源,换风扇,换ssd,改网卡。。。费用比蜗牛贵多了
其实一个不错的软路由、工控机、NAS、的小主机,淘宝上很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
看了一下,星际蜗牛的价格还很坚挺啊,看来等不到大降价了

网友:
价格摆在这,就当练练手吧!

网友:
价格又上去了,呵呵,应该不会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有188的,不知道怎么样?

188的给个链接呢

网友:
咸鱼上搜蜗牛星际,很多的

网友(2019-08-01):
看群里其他人拆解分析,这玩意品质不太行啊,电源很烂,主板勉强,买来玩玩可以,长期用稳定性不好说。

网友:
买空机箱,然后买个itx主板+cpu或者那种低功耗主板,j3455之类的,一个电源,然后就是硬盘了,它自带的主板和电源都不太满意